12伏电瓶点焊镍带厚度

楼主(2021-05-15):
由于只焊接8只18650
不折腾了,就用汽车12伏电瓶
请问电瓶直接点焊,镍带选择多厚的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拱手期盼前辈指导!

100安时电瓶,当然是一只电瓶12伏

网友A:
12V  电压太高了.
而且要搭电路控制放电时间.

网友B:
手动不好控制,一不注意就击穿电池了。有12V的控制板,大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电压太高了.
而且要搭电路控制放电时间.

谢提醒
电路能从两个电极
搭上放电开始至自动结束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不好控制,一不注意就击穿电池了。有12V的控制板,大几十块钱。

感谢你详细解答
电路能从两个电极
搭上放电开始至自动结束
对吗?

网友C:
你只要敢点,电池就敢炸没!知道12V100A电池短路的威力多大吗,汽车用铅酸启动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可以达到600A最低电压大概在10伏左右,也就是瞬间功率可以达到6000W,什么电池都会点成废品,哪怕你用的线没那么粗!!!

网友D:
线,可以烧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敢点,电池就敢炸没!知道12V100A电池短路的威力多大吗,汽车用铅酸启动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可以达到600 ...

6000瓦
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鸣谢数码之家,我差点
上了印度阿三的当,视频看皮肤像阿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可以烧断的

烧断线,是安全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0瓦
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鸣谢数码之家,我差点

视频好多都是假的

网友E:
以前用老虎钳拧汽车电瓶的螺丝,不小心短路了,老虎钳碰到短路的地方瞬间没了,留一个直径1cm左右的缺口

网友F:
买个控制板就没问题了,要不就用工业定时器配合mos阵列也没问题

网友G:
去年,有坛友卖汽车电瓶点焊控制器,20元左右,带单片机、数码管、场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买个控制板就没问题了,要不就用工业定时器配合mos阵列也没问题

只焊几个18650  化几元钱买个“超级法拉电容 2.7V 500F“ 正负极上焊根粗漆包线或铜丝,头部弄尖,就可以焊接,我试过0.1厚度没问题,再厚的,手上没有没试。B站上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97967503808885255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敢点,电池就敢炸没!知道12V100A电池短路的威力多大吗,汽车用铅酸启动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可以达到600 ...

这个一看就是动力电池,不是启动的,启动电池桩头一般都是铅的,并且很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老虎钳拧汽车电瓶的螺丝,不小心短路了,老虎钳碰到短路的地方瞬间没了,留一个直径1cm左右的缺口 ...

传说有汽车电工学徒拆电池的时候扳手掉上面,短接了正负,然后瞬间烧红,学徒还准备用手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老虎钳拧汽车电瓶的螺丝,不小心短路了,老虎钳碰到短路的地方瞬间没了,留一个直径1cm左右的缺口 ...

忘情居士,电源大神你来了
虎钳一厘米没了,那18650不得气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年,有坛友卖汽车电瓶点焊控制器,20元左右,带单片机、数码管、场管

谢谢提醒
我搜搜汽车电瓶点焊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焊几个18650  化几元钱买个“超级法拉电容 2.7V 500F“ 正负极上焊根粗漆包线或铜丝,头部弄尖,就可以 ...

感谢你为我找来视频
感觉这个方案比较符合我的8节18650
视频我看完了,请问你的实际经验,超级电容
冲一次电到2.5伏特,0.1镍片能焊接几次,看视频
发现他的经验是先接触一个电极,然后,压下另一个
非常感谢你,贴心的帮助,咱们就是有啥就利用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0瓦
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鸣谢数码之家,我差点

其实也没什么,我点过,电池是旧的三洋动力电池,皮厚,换成一般的电池很可能一下一个洞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