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 求助:电蚊拍改充电,直接用18650电池可以吗??

楼主(2021-05-15):
买个特价的电蚊拍,7块钱一个的,改充电电池直接接到18650电池上可以吗,现在是2个AA电池串联3v的,

网友A:
本来就只是3V升压到2000V左右,换18650就升压的更多,按比例起码3000V。只要里面的元件参数够值,换了的话不至于损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只是3V升压到2000V左右,换18650就升压的更多,按比例起码3000V。只要里面的元件参数够值,换了的话 ...

谢谢指导,发错位置了,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改了好多个,原配是4V的小电瓶,再配块小充电板,嵌入手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