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怎么给液晶电视装背灯

楼主(2021-05-15):
晚上在卧室看电视太刺眼,开台灯效果不好,想在电视后面装一个背灯,哪位师傅有方案。想从电视机直接印一条电源线接上灯条,不知道怎么去接。

网友A:
一个RGB灯条加一个旧手机充电器就可以搞定,某宝多得是

网友:
接个手机充电器的事干嘛要动电视?如果电视有USB口也可以直接usb口取电,一个USB小台灯就行

网友:
一块钱一个的那种USB-LED灯插上最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RGB灯条加一个旧手机充电器就可以搞定,某宝多得是

可能意思是开电视后自动控制背光灯开启的意思,不然装个灯也不至于上论坛来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意思是开电视后自动控制背光灯开启的意思,不然装个灯也不至于上论坛来问一下。 ...

我的都是12v的,不能用5v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