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蚊拍改充电,直接用18650电池可以吗??

楼主(2021-05-15):
买个特价的电蚊拍,7块钱一个的,改充电电池直接接到18650电池上可以吗,现在是2个AA电池串联3v的,

网友:
当然不行了,这个要加4056充电板的

网友A:
电蚊拍 拍到蚊子瞬间应该是电池短路吧,瞬间短路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我这个改的18650,一年使用下来才掉一格电

网友:
我是将原充电部分拆掉,电池换18650,引两个金属触点固定在尾部,用夹子外部充电

网友:
把4056充放电一体板和18650一起塞进去

网友:
可以,我这么干很久了。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换9V可充电的万用表电池,啪啪的声音谁用谁知道。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网友:
电压高点影响不大 只要不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蚊拍 拍到蚊子瞬间应该是电池短路吧,瞬间短路应该问题不大。

不是电池短路,按钮按下,内部是有电容充电,通过升压电路升压,放电的时候是电容放电,电池不会短路
一节18650够用两年不用充电了

网友:
前几天买的是14500电池,本来买之前就打算到手换18650,但拆开发现电池舱短了18650放不进去,正好手里有一节吃灰的20350,把电池卡位扣扣放上正好

楼主:
统一回复,还没拆电蚊拍,我有4056,有拆机的18650,4056输出是5V吗还是多少v?4056的输出引脚直接接入电蚊拍电池那没问题吧?我是想加上个照明灯,这样晚上打蚊子不用开灯了,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
可以的,我的直接用14500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还没拆电蚊拍,我有4056,有拆机的18650,4056输出是5V吗还是多少v?4056的输出引脚直接接入电蚊 ...

可以改装18650,不用担心电压问题,我用9V电池电起蚊子来更带劲。4056输出4.2V,直接没问题,加LED照明灯要根据你用的LED灯珠电流的大小串联个限流电阻,以防LED灯珠在电池电压很足的时候因为电流过大而烧掉。

网友C:
电压高了点,可以串一到2个1N4007二极管降点压。我上一个这样改的电压高了没用几次就挂了,你也可以不串,看电蚊拍质量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直接替换的,电起蚊子来连渣都不剩,比原来强多了,2年了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2023-01-17):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换9V可充电的万用表电池,啪啪的声音谁用谁知道。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

如果管子和变压器质量不好,一下子就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了点,可以串一到2个1N4007二极管降点压。我上一个这样改的电压高了没用几次就挂了,你也可以不串, ...

看看刚说完就有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