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师指点一下NMOS功率管怎样并联才能功率均衡?

楼主(2021-05-15):
大师指点一下,NMOS功率管怎样并联才能功率均衡?准备给M8V6电子负载扩展功率。

能给提供一个NMOS均衡电路最好了,感激啊

网友A:
简单点么弄多个MOS分别控制,复杂点的有自动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么弄多个MOS分别控制,复杂点的有自动均流

谢谢您的回复,就用那种类似简单并联的。

网友:
加个0.1欧电阻,电流大用康铜丝,给每个管子加电流反馈,或者加一段康铜丝就可以了!!!

网友:
多并联几个,留足够余量,会自己均衡的,比如其中一个一个电流变大,它的压降就变大,电流就变小

网友:
最简单就是多管直接并联使用,缺点是管子一致性差容易炸机
复杂点就用多管交替使用,驱动控制电路比较复杂,对一致性要求比较低,也不容易炸机

网友:
每个MOS管串联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就能达到均流的目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刚搜到一个图:用这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刚搜到一个图:用这个吧?

那几个4.7uF电容可以取消,或者改为0.1uF就可。这4.7uF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刚搜到一个图:用这个吧?

10k太大,4.7uF太大,这样MOS会有很长时间工作在线性导通状态,受PD和SOA限制很容易烧坏,换成100+0.01uF比较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刚搜到一个图:用这个吧?

这个图建议改一下,把0.05电阻串在D和漏极之间,保证S能够连接到同一个参考点,便于优化驱动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技术指导!

网友:
帮顶生意兴隆,

楼主:
谢谢。 你要是有原M8板子也可以飞线改动成328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要是有原M8板子也可以飞线改动成328版本。

没有, 看过328的改了风扇调速。问一下测电池内阻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 看过328的改了风扇调速。问一下测电池内阻准么?

应该很好吧,有人专门测18650锂i电池: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建议改一下,把0.05电阻串在D和漏极之间,保证S能够连接到同一个参考点,便于优化驱动状态 ...

理解了。。。均流电阻

网友:
MOS 管最大的优点是:温度升高内阻就变大,所以,不需要均流电阻!

网友:
mos不需要均衡, 热了电流自己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