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FAST FSG116千兆交换机

楼主(2021-05-15):
公司要搬迁了,拆下的交换机,闲来无事,拆开看看

网友:
好大一个机箱。

网友:
省钱神器,简单粗暴

网友A:
机箱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要上机架的标准尺寸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要上机架的标准尺寸要求吧?

机架只规定宽度和高度了,但是没要求长度也得这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