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韩国产爱真4千价位的智能马桶盖拆解

楼主(2021-05-15):
韩国产,牌子是真爱。
突然感觉使用水流异样,拆开看了下,发现是放水开关卡住了。复位一下就可以。更本就不需要拆开。
4000多买的,不知道和国产小米2000左右的对比做工怎么样。
用过就知道很方便了,温水。
推荐可以入手智能马桶盖,牌子啥的看自己了。确实对身体有好处。

网友A:
老实说,这种电子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没啥核心技术。买国外和国产的区别不大,看谁服务好买谁的
小米的好处是它是打包的全家桶模式,实现智能家居比较容易,比如你上完厕所,出到客厅或者卧室,中控就会控制空调加强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这种电子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没啥核心技术。买国内和国产的区别不大,看谁服务好买谁的
小米的好 ...

有一定道理。
技术含量不高,我也没拆过更贵的8/9千的,也没有拆1千国产的对比。
但是贵的用料方面肯定好一些,虽然没有价格对比那么多。
这个螺丝外面都是不锈钢的,不会生锈,里面螺丝都是镀锌比较厚实的。看着光着可以看出来。
还有小细节,硅胶管里面有螺旋弹簧。硅胶管不会扁。
硅胶管卡子都是镀锌比较厚实。
电路板都是防水硅胶。单片机插拔件安规电源等设计用料比较足。
电磁阀,步进电机都是韩国产品牌。
零件的采购等细节都比较好一点的吧。
也许这个东西普及了其实也就6/700元成本吧。
但是没有普及前,稍微一点点质量的区别就放大反应在价格上面了。
一个一样参数的元件有1元,2元,3元5元价位的情况非常多。
建议购买这类产品,提高生活品质。
当然如果我自己买我觉得千元价位的就差不多了,大同小异。

网友:
爱真曾经被爆是不合格产品,有漏电风险

网友:
线头都是裸露的

网友:
不评价南朝鲜的货怎么样 就说马桶垫这东西也算不上智能 还需要人去按开关 不过这玩意儿的确是比纸强百倍!跟有人评价电动牙刷一样 是懒人才会用的东西 纸的确达不到喷水的效果。我用的是京造牌子的 19年双11不到800多买的 该有的功能也都有了 用着还不错 脏了就直接用淋浴喷头去洗 虽然说明书说严禁淋水 但马桶一般都在洗澡间 不可能不沾水的

网友:
买的那个益高 闹心了八年 最近彻底趴窝

网友:
做工真的不值4000元了,400元成本而已

网友:
4000的盖子还不是即热式的,这智商税有点高啊。

网友:
智能马桶盖事实上是易损消耗品。
特别是某些地方水质问题会水垢堵塞喷水管,不管进口、国产的如果没有长期供应的配件,可能随时会趴窝。
还有留给用户维修的地方非内行,或者没配件的话,只能看看。
可以说,用智能马桶盖不错,建议买国产货性价比高,本人维修过几个进口、国产的,实际上质量、技术含量都差不多,就是日本货也许还没国产千元的货好。
当然,钱多想炫耀的闪过。

网友B:
没用过智能马桶盖,功能有点好奇,不仅仅是指这款:喷水冲菊花那个,它是固定位置的吗,需要菊花去对准喷头?还是说它会自动找到菊花位置再喷?  冲完菊花,还需要纸巾擦一下吗?冲菊花的时候,会不会把菊花边上的屎冲到大腿上之类的?      看这个还有水疗,灌肠功能。开起来是什么样的?会有管子插入菊花,注水吗?

网友:
感觉不值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智能马桶盖,功能有点好奇,不仅仅是指这款:喷水冲菊花那个,它是固定位置的吗,需要菊花去对准喷头 ...

人民群众都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智能马桶盖,功能有点好奇,不仅仅是指这款:喷水冲菊花那个,它是固定位置的吗,需要菊花去对准喷头 ...

高压直接冲进去,自己挪动屁股瞄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智能马桶盖,功能有点好奇,不仅仅是指这款:喷水冲菊花那个,它是固定位置的吗,需要菊花去对准喷头 ...

听你这么一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还是觉得用纸擦安逸,这种水流捅菊花的真不爽

网友:
储水式的已经淘汰了,缺点:1连续工作时长只有几十秒看水箱大小,2易结水垢损坏,3不节能。

网友:
灌肠。。好邪恶

网友:
看大家的回复哩。

网友:
用过国产800多的和鬼子品牌几千的感觉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