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拆冰箱的机械温控

楼主(2021-05-15):
家有台容声的直冷冰箱,冷藏室温度8c下不来,中仓和冷冻都没问题,怀疑机械温控问题,拆除顶盖后,发现是泡沫密封顶,只能破坏性拆下去吗?

网友A:
温控上有螺丝   拆掉后可以吧温控连探头一起抽出来

网友B:
就你第一张图发光的带调节拆下来就行,温度探头很长拉出来。我家以前是密封胶掉了,空气进去插温控管的洞里积水了,结果温控就失灵,擦干密封好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第一张图发光的带调节拆下来就行,温度探头很长拉出来。我家以前是密封胶掉了,空气进去插温控管的洞里 ...

谢谢,是这样的 ,拿掉透明外壳发现了,螺丝,该以为螺丝在顶盖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上有螺丝   拆掉后可以吧温控连探头一起抽出来

直接短路温控HC,强制压缩机工作,冷藏温度下降也不明显,还在这个型号没看到电磁阀,难道冷藏室和冷冻室一起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短路温控HC,强制压缩机工作,冷藏温度下降也不明显,还在这个型号没看到电磁阀,难道冷藏室和冷冻室 ...

是的    冷藏室的蒸发器很小    而且是末端   清洗下冷凝器试试   不行就是漏氟了

网友:
冷藏室八度不是正常吗?

网友C:
可能微漏后制冷剂不够造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能微漏后制冷剂不够造成

哦忘了还有冷藏门封条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忘了还有冷藏门封条漏气

有可能,密封边框铁皮有生锈 ,鼓起,搞不了,调低了机械温控启动螺丝 ,凑合用吧。内壁能结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密封边框铁皮有生锈 ,鼓起,搞不了,调低了机械温控启动螺丝 ,凑合用吧。内壁能结霜了 ...

垫个木方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