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真有效值万用表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楼主(2021-05-15):
现在发现一百多元也能买到真有效值万用表,看网上介绍这种万用表可以准确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请问这种万用表还有那些用处有没有缺点

网友A:
变频器比较特殊
反正ut61e是不行的
其他表,也许行吧,反正要看高手评论,弱鸡瑟瑟发抖

网友B:
胜利890d测出有偏差

网友C:
真有效值表并不意味着能准确测量变频器电压

福禄克官网介绍:
· 平均响应万用表仅适用于测标准正弦波,非标准正弦波请选择真有价值;
· 测变频器线路请选择含低通率波功能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比较特殊
反正ut61e是不行的
其他表,也许行吧,反正要看高手评论,弱鸡瑟瑟发抖 ...

现在我只知道有变频空调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家电使用变频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胜利890d测出有偏差

貌似一般偏差基本都会有的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效值表并不意味着能准确测量变频器电压

福禄克官网介绍:

网上有对比的视频可以搜索一下看看,貌似普通万用表测量差别挺大的真有效值万用表差别很小,不过平时家用可能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对比的视频可以搜索一下看看,貌似普通万用表测量差别挺大的真有效值万用表差别很小,不过平时家用 ...

就拿楼上说的ut61e举例(真有效值表),网上有视频,测量变频器电压数值会乱跳,低通滤波功能是因为专利问题屏蔽了,改造出来后测变频器电压不会乱跳了,但数值和变频器显示的数字差别不小。

感觉变频器电压比较复杂,万用表能测量是一回事,“准确”测量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D:
真有效值是均方根响应的对指定带宽和cf范围内任何波形都是准确的,非真有效值是平均值响应再乘个系数显示为有效值只对正弦波准确。
如果是一般定性和维修用就不一定要真有效值,如果只是测量正弦也是不一定要真有效值。
变频器用真有效值更准确一些。ut61e的问题出在表厂为了增加带宽取消了lpf,有些得不偿失,想一想表笔作为传输线的影响,其实万用表没必要100kHz的bw,10kHz都勉强。
如果两块表的差别只是均方根和平均值响应,其它设计完全一样,那么基本上均方根表对比平均值除了一点都是优势,这点就是有的均方根表可能有一个小底数,不是所有的都有,或者说大部分没有个别的有,小于3个字可认为是正常情况。
最近正要抽空把f101改r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有效值是均方根响应的对指定带宽和cf范围内任何波形都是准确的,非真有效值是平均值响应再乘个系数显示为 ...

这么看来选择真有效值万用表好些因为价格也不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看来选择真有效值万用表好些因为价格也不高。

以我个人之见真有效值不是选表的关键因素。安全,可靠,稳定,功能,准确,顺次排下来。你这个价位里只能是国产表,我真正看上的不多,ut136+是我看上了的,同厂家比它贵的也有不少我看不上的,表怎么样要具体的来看,和价格功能都没绝对的关系,136+才七八十,有人还50多买到的,也没有rms,但我不少兄弟们用过后赞不绝口。

网友:
一般做笔记本手机之类的小家电维修不太需要真有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我个人之见真有效值不是选表的关键因素。安全,可靠,稳定,功能,准确,顺次排下来。你这个价位里只能 ...

听说136+换8M晶振能获得近似真有效值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136+换8M晶振能获得近似真有效值的效果

呃…………我还听说换800PHz晶振就是100GHz带宽,12bit垂直分辨率的示波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有效值是均方根响应的对指定带宽和cf范围内任何波形都是准确的,非真有效值是平均值响应再乘个系数显示为 ...

請教:帖中的CF和BW各是哪個術語的縮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帖中的CF和BW各是哪個術語的縮寫?

cf是波形系数 crest factor,峰值比均方根
bw是带宽,band width

网友(2022-06-14):
方波和修正弦逆变器就需要真有效值测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有效值是均方根响应的对指定带宽和cf范围内任何波形都是准确的,非真有效值是平均值响应再乘个系数显示为 ...

你这个讲的专业,学习了。

网友F:
    真有效值搭配宽频响才有意义,万用表实在不擅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有效值搭配宽频响才有意义,万用表实在不擅长

rms是rms,带宽是带宽,没必然联系,有没有用是要看待测信号,一般万用表的测试有几kHz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