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关于热风枪的选购 想买个外形类似电吹风的那种热风枪

楼主(2021-05-15):
新手刚开始玩这个不久,借了朋友的一台热风枪(高迪 GORDAK 952B,风枪焊台一体的,我自己有个T12,就没借焊枪来),
倒腾了几天,体验不错,打算自己买一个。
但是这种风枪的个头实在太大,桌子上已经没有空间了,
而且价格也有点吃不起。。。

想买个外形类似电吹风的那种热风枪,
大致看了下,基本都是风力两档可调,标的温度约50度到六七百度这个区间,有数显,价格大约不到百元,
除了焊接,还经常吹一下其他东西比如热熔胶啥的,甚至拿来解冻(发贴这会就想起今天午餐的肉还在冰箱里,赶紧拿出来)
请教下各位前辈,这样的热风枪能基本满足需要吗?
如果凑活一下能行,就打算入了,毕竟价格摆在那儿,
如果硬性的不能满足需求(比如风力太大无法控制,导致整天把元件吹得满天飞),那再作其他打算。。。

以上,请各位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新手也想知道。

网友A:
以现在的收入,电子工具真的是很便宜了,我才工作那会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块最便宜的指针万用表,喜欢的东西,还在乎那点可以承受得起的钱?买个手机的钱就可以配不少工具了,关键是你是否喜欢玩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现在的收入,电子工具真的是很便宜了,我才工作那会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块最便宜的指针万用表,喜欢的东 ...

犹如以前都是手工画图然后三氯化铁腐蚀电板,现在软件画图免费打板,还漂亮,

网友:
得伟锂电热风枪

网友:
100多那种数控的可以调整温度和风速。

网友:
富格的活动款才19元

网友B:
买螺旋风的,风扇在手柄里,主机比较小,你图里是气泵式的,主机里有台气泵所以大
像电吹风那种非常不适合干精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螺旋风的,风扇在手柄里,主机比较小,你图里是气泵式的,主机里有台气泵所以大
像电吹风那种非常不适合 ...

感谢指点!
淘宝上面搜了一下,有种主机个头稍小点,手柄底部比较肥大的样子,价格约百元左右,
是指那样的吗?

网友(2021-08-27):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淘宝上面搜了一下,有种主机个头稍小点,手柄底部比较肥大的样子,价格约百元左右,
是指那样 ...

题主最后买了啥  我和你的要求差不多呢

网友:
经常使用来吹小元件的话  买952可以的  他里面用的是膜压泵 所以体积大点 但是好用 洛铁头也便宜

网友:
一百多的那种大的可调温的我买了试过了,凑合能用不过太容易坏,空间不够可以看看8858风枪,就一个笔记本电源大小

网友:
焊元件必须你朋友那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