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你们外置胎压计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2021-05-15):
为什么我的松下1632电池两个多月就没电

网友:
外置的胎压计花了几十块钱买来才用几天就直接丢掉了,浪费钱的玩意,显示的胎压不是很准,而且还影响动平衡

网友:
应该是胎压计的问题吧,不太会是电池的问题。
我的用了快6年了,还是好的。开的公里数比较多,应该也就是用的时候比较多。
我买的伟力通的,当时应该是200多点,几十块的看着心动,具体也不知道用不用得长。

网友:
正常应该在半年以上

网友A:
我买的几十块的,电池不到2年没电的,我车跑的少,一年不到1万公里。

网友:
我的用了三年了没有问题,还有电 ,伟力通的

网友:
买的50块的那种,论坛推广的,半年到一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几十块的,电池不到2年没电的,我车跑的少,一年不到1万公里。

我一年三万公里,跑得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年三万公里,跑得少

估计你买的是库存货

网友:
伟力通的内置胎压,用了6年了 还有电,不错

网友B:
你2个拆开,测量,电池座电阻,我认知陶瓷电容裂纹后漏电了

网友:
128买的内置,用5年了,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个拆开,测量,电池座电阻,我认知陶瓷电容裂纹后漏电了

电池拆下来测量电池座电阻吗

网友:
几十块的,用了2年多,没电自己换的电池,现在还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拆下来测量电池座电阻吗

是,拆个好的对比下,然后烙铁靠近mlcc电容,看看变化,有问题的拆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2个拆开,测量,电池座电阻,我认知陶瓷电容裂纹后漏电了

这个是正解,我买的60快的,英飞凌芯片的,芯片是不错,就是商家故意调的不准。费电可以试着更换上面的小电容。用万用表看着电流,一般10微安一下。我的也出现过费电,更换后解决。电池一般能用8~9个月。

网友:
49论坛推广,两年换后两个的电池,前面的三年都没没事

网友:
内置的。6年了,还能用

网友:
内置的,用了10年了。跑的少,才6万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