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极高的ACG 女声 女毒的 耳塞、入耳式耳机

楼主(2021-05-15):
1:水月雨ssr 超级银船:
                                      参考价格:199-280
(零售的有199左右的,也有120左右的。大家做参考,我自己买了一条假的,第二条才是真的。)
              水月雨SSR耳机,自然是蹭的抽卡类游戏中SSR角色或物品的等级名称,自己的解释是Super Spaceship Reference,作为一款售价300左右的耳机,很好的利用了其他市场的热点。SSR的作用不在于看起来眼熟,而在于氪金属性?想想哪个游戏里的SSR花300元可以满级的?恐怕也就是个零头。这样一来,SSR耳机就显得格外便宜了?
                 水月雨SSR耳机定位入门,外包装设计估计比较符合该品牌的主要受众群体,耳机内部的包装并不算细致,尤其耳塞套的搭配上真的只把它当作入门型号,配置太过简陋。不过,耳机本身的技术从官方公布的细节来看还是很有特点
耳机使用了微动圈单元[尺寸未标注],N52的钕磁铁磁钢外磁路设计,振膜球顶PU镀铍[官方只写了镀铍],和柔性PU的悬边。耳机官方标称16欧姆阻抗,115dB/Vrms的灵敏度。耳机还使用了0.78间距的2pin插针可换线耳机线设计。耳机外观使用了金属材质,整体尺寸在微动圈中不算小,在所有入耳式耳机中还是中等稍偏小巧的一类。佩戴舒适度中规中矩。

              再次重复 这个耳机 我买到过一条假的 导致我以为这个耳机效果很差 直到后来我在上海迪士尼的一个朋友又送了我一条 我才重新对这个耳机进行了判断 ,同样是ssr 同样是微动圈。如果30-80之间的差价影响了你对耳机的产品性能和性价比的判断 请到正规店铺购买 或者实体店试听,
整体表现:
                水月雨近些年来已经推出了不少市场中热门型号,可惜我们确实没有特别认真买过听过,对于水月雨品牌和调音风格其实谈不上了解。本次试听SSR耳机,第一感觉还是相当满意,正如我们之前好几次测试微动圈耳机提到,近三四年扬声器的进步已经让“微动圈”不再是当年JVC FXC51或者创新EP930、Vsonic VC02时的水准,尤其动态提升还是相当大。水月雨SSR耳机的整个声音在A55这种比较柔弱的播放器下,整体声音表现相当饱满,高频密度好,且容易控制,在合适的耳塞套下,低频虽然有一些挤压后的修饰感,但整个声音形态连贯,衔接也不错。
高音表现:
                 SSR耳机采用微动圈单元,中心球顶使用了镀铍振膜,似乎最近一年多来使用类似工艺的耳塞振膜耳机有好几款,但我们也没听过……从SSR耳机的表现来看,作为金属镀层的高音,SSR耳机在极高频方面上还是相当克制,所以它的极高频表现并不飘逸,反而属于比较注重密度和精致的一类,高频声场和层次不够舒展,但在A55或者更入门一些AKM Codec手机上,也可以表现出足够好的密度和较高高频部分的稳定和干净的细节。这样明显的高频风格应该算得上有意设计而来的。
SSR耳机在高音部分的优势,在于整体声音密度相当突出,甚至有一点刻意加强的趋势,配合非常容易驱动的特性,很好的动态搭配很好的密度,让它的高频显得既精致而顺滑,金属镀层并没有带来毛刺和颗粒感,反而是非常平滑偏向内敛的风格。如果说需要加强,可能更为松弛舒展一些会更显档次。但考虑到耳机售价定位,恐怕有所保留。于GY-10相比,GY-10的动态、密度都要远不如SSR耳机,极高频的瞬态控制力,细节精致程度也不如SSR耳机。但它的声音会更为松弛,听感更为舒展。这方面SSR耳机更像一个微动圈,而GY-10更像是不那么微的动圈。在GY-10测评中我们对比过GR09,当时GY-10已经有部分胜出,比如在密度、动态方面,而SSR耳机也说明在这方面更是比较明显胜出了,但舒展程度就更弱了。
中音表现:
             SSR耳机的中频饱满,与中高频的衔接自然,甚至感觉这款耳机是更偏向人声和中频而来,虽然作为小尺寸动圈单元声音并不舒展,但饱满的中频带来很好的声音厚度,尤其是在比较入门音源下有非常好的声音厚度。同时,对于大动态音乐,SSR耳机中频动态优势也很明显,这要比GY-10至少高出一个档次,在入门音源下GR09的中频动态弱声音单薄的劣势同样非常明显了[GY-10这方面已经比GR09强一些]。从声音厚度、动态、结像来说,SSR耳机在300元左右价位表现出明显比GY-10好得多的竞争力。与GR09相比,舒展的听感应该会带来另外一种层次上的细节,但由于动态劣势太大,整体性能可能SSR耳机还是要更高。在器乐、打击乐等中频部分的表现,SSR耳机表现的比较稳健扎实,但略显”Q弹“有余而后延瞬态细节不足。这也符合这款耳机中高频部分的瞬态特征。对于一款低价位耳机来说,这样的风格和细节质量也没太多可挑剔的。
低音表现:
                    SSR耳机低频有比较明显的挤压后加强的听感,比较符合一些小巧的微动圈耳机常见低音风格,低频力度较好,中低频与中频衔接厚度方面饱满稍偏浓郁,低频下潜较深部分挤压感明显,但由于耳机容易驱动,所以一般音源也可以表现出不错的速度和力度,只是细节方面不能要求太高。对于目前流行音乐中非常浓郁电子化超低低音来说,这样的风格还是比较适合的,反而会显得声音更紧凑力度更好。对于要求较高的古典音乐来说,这样的低频修饰味道太过,属于不怎么擅长,甚至不怎么愿意用它来听古典音乐的状态。

水月雨ssr天猫专卖店:点击进入
水月雨ssr京东专卖店:点击进入

总结
                 水月雨SSR耳机整体风格属于比较顺滑、精致类型,从主观听感反推更像是通过瞬态后延的控制,让声音更多的表现出精致干净的一面。配合N52和金属镀层扬声器,它的整体动态表现很好,在山下浮动300元左右价位恐怕三四年前难以想象,有如此饱满的中频和高频、中高频的声音密度。从声音解析力来说,同样有很不错的表现。另外好多烧友都在说这条塞子很难推,我倒是建议大家试一试 反正本人小米10pro直推听着很好。

2:Sora碧 Light
                  参考价格:199-329

最近一直有吧友问ACG 女毒 流行 人声 我总感觉你们好像不是用来听歌的

                好多朋友基本算是刚入门或者萌新 来问大家 掉坑里的应该也不少 我这里说几句体外话 请大家一定注意。(便宜莫贪 哪有无缘无故白给的东西。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提醒你们,说太清楚 我就会挨骂)
                  言归正传 我现在打字说的这款耳机 是300以内 适合听ACG 女毒 女声的 你用来看“电影”也没事 我自己用过 听ACG还是有女毒的感觉的 但是啊 大家网上的测评那么多 软文也不收 什么吊打千元机 ,这里告诉你 不可能。不过是这个价位很好的耳机了 很适合女毒 ACG 轻音乐 不适合 交响 摇滚 大编制 会很乱,但并不代表没有低音 低音是很足的 要煲机才会有所收敛。
——————————希望楼上这段大家耐心看完——————————————

light的低频像榭兰图那种弹性很好的球状低频的感觉。力度和弹性是优势,但是下潜比较一般,适合营造节奏感,不善于烘托氛围感。
就我个人的口味来说,我感觉低频还是偏多了。
中频很抢耳,有很明显的染色。

不知道大家听过索尼EX700没有,很像。
这种染色让人声非常饱满,质感很好,富有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毒」。
就是是大家都说是女毒,其实这货我感觉听男声也很好
它的这种中频有两个弊端:
一来会让人声比应有的位置靠前,听流行无所谓,但是听高质量Live会感觉突兀。
二来会给乐器染色,音色会变得不「正」,对于严肃的古典乐聆听来说是不合适的。

高频大家都说逆天表现,但是我感觉很一般...

延伸很明显是不足的,但是6k~10k的峰会给人高频很「亮」的错觉。
人耳留意的高频一般也就6000-8000HZ的频率
解析力和声场表现还不错,大概是GR07的水准。
驱动性很正常。
声音上,原来sora 碧的招牌:漂亮的高频延伸得到了充分保留。原版声场规模偏小,这次的light 感觉自然、舒展了一些,可能是后壳材质变化+气孔设计改变所导致。全频段声音比金属腔体的版本增厚,却没有透明度的损失,非常不错。但最值得一说的是低频的加强:原版的低频给人感觉是干脆迅速有弹性,light 版低频量增多了不少,却毫无浑厚、拖慢的感觉,而是健康、丰沛的低频,丝毫不影响中高频的表现。这使得sora 碧 light 聆听摇滚乐、布鲁斯和打击乐时,比原版有了更悦耳的听感。一句话总结——light 与金属腔体版的前作相比,素质绝无缩水,同时整体声音厚度增加,摆脱了原来略有“小家碧玉”的纤细底子,变得足以应付大开大合的音乐。
搭配iPhoneXS+官方转接线,已经可以达到足够的密度和动态,
搭配A45这种便携播放器基本就可以发挥它的实力了。A45本身直白的调音也跟这货比较搭。
然我说了很多问题,但是我是在不看售价的前提下单纯评价的。

如果结合288的售价,那我说的所有缺点都可以无视了。因为比它售价高十倍的塞子也不一定比它处理的好。

这个塞子的定位我觉得是「GameBreaker」,也就是破坏游戏规则的人。
它的调音完整性让很多一千到两千块的动铁塞子相形见拙,甚至可以把某国产品牌15800的天价垃圾按在地上摩擦。

我感觉这货可以看作高频和声场缩水版的Z5,风格还挺接近的。
sora碧light 天猫专卖店:点击进入

适应人群:喜欢日系音乐的入门烧友们
————————————————————————————————————————————————————————————————————————
3:水月雨ssp
参考价格:199-220
         和ssr算是同价位的耳机 也有吧友问我这俩 那个好 怎么比较
                个人看法 :算是和ssr形成互补 小有超越的关系
      低频没有SSR那么干涩,下潜也不错,氛围感比起SSR来说强了不少,高频似乎比起SSR来说也少了一点,整体更加均衡,听起来挺不错的。
低频在刚好不会觉得声音闷的基础上保证了足量的低频
做工继承了SSR而且外壳有点磨砂的质感,初期的SSR做工还会翻车,经过一个多月的打磨目前看品控应该是没啥问题了。鉴于我之前买水月的塞子几乎都遇到过品控问题,我觉得目前这大概是水月雨质量最好的产品吧(笑

         声音相较于SSR,总算是对得起“超级银船”这个名字了。低频比银色飞船略多一点,下潜也不错,但是质感和SSR一样不太凝聚,感觉比较弥散。人声稍微有点颗粒感,整体质感还行。但因为低频多了一点,而且看频响3k有一些高?导致人声的位置有些被包围且略远的感觉,相比于突出人声更倾向于强调音乐的氛围感。高频没有明显的尖峰,镲的声音稍微硬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扫频的话就是7.5khz稍微多了一点,可能用海绵套就可以直接抹平了。6k频段不亮了可喜可贺,各种打击乐的音色都还原的不错。整体看,SSP是略微倾向于“流行爽塞”的声音,同时也保留了较高的音色还原度。
基本和ssr差不多 大家看个人口味吧
ssp天猫专卖店:点击进入
ssp京东旗舰店:点击进入
总体来说是200元的塞子里性价比很高的,值得一买。。。
—————————————————————————————————————————————————————————————————————4:4 : 弱水科技QT7pro
                     参考价格700-1200
总体印象:
剔透的水晶质感,高级感十足的高颜值外观。
三频均衡耐听人声独具韵味的迷人声音。
优秀的人体工学小巧舒适的佩戴。
诚意满满的包装 配件。

做工配置:
         QT7 PRO耳机采用了1圈2铁的配置,低频部分是歌尔声学定制的10MM动圈单元,中高频分别是楼氏的29689和30019动铁单元。
标配的线材做工非常扎实,粗壮的双绞铜线会很耐用,MMCX可换线设计也为各位玩家提供了不同的姿势。

声音:
           QT7 PRO需要一定的驱动力,充沛的驱动力声音的分离度更加明显,比如国砖MR1可以驱动的非常饱满,声音的层次感也更加清晰,而驱动力不足的手机就会感觉乐器挤压在有限的空间之中。山灵m5s和vivo xplay6 山灵M6安卓HIFI播放器 等设备环境下都有极佳的表现
QT7pro 很欠煲 所以要煲机 建议50个小时往上吧。最好200个
弱水qt7pro给我最大的感觉是醇厚、顺滑,听感是相当轻松(源于松弛)的。
作为圈铁,它的自然感有些超预期,大多数歌曲下,它都是非常耐听、好听的
高频和低频,我个人感觉都没有走“刺激”路线,即便低频稍稍多一些,但也是合理的量感。
全频的温和、松弛以及厚度感是比威索尼可GR07C和GR09都要好,更适合“享受暖意的氛围”(不是HUFI)。
低频方面的量感以及下潜继承了动圈的优势,冲击力给人非常充沛的感觉,但是低频的细节还原方面和旗舰级别耳机还有点差距。人声厚度适中,无论是清丽还是醇厚的声音都能真实还原,线条感适度既不会过于骨感也不会模糊。高频亮度适中追求耐听,而不会过度刺激追求亮度,延伸方面保留了动铁的高素质,如同水纹慢慢散去飘远。

人声距离适中,不温吞,略暖色,女声、男声都有很好的表现,无妖艳,也不是偏硬朗那种,一如香薰缠绕,很舒服。
                但非要强调硬素质的话,这塞子的透明度还不够高(相对兴戈EM2),或是源于其中低频到极低频段稍浓郁的特色化调音,但综合下来的乐感,还有高频量感、全频厚度上,qt7pro还是比EM2要再好一些,这个提升可能也是因qt7pro比EM2多了颗动铁单元,并丰富了相应频段的能量所致。

             总的来说,这款QT-7 Pro因为采用了一圈两铁设计,需要进行煲机,,高音亮、中音甜、低音稳的特质就非常好的显现出来了。在试听一段时间之后,将这款耳机定位为适合流行、摇滚等小编排的类型。相对于需要开阔声场的古典、室内等大编排来说,QT-7 Pro在声场方面的表现并不完美,但对人声的表现堪称惊艳,伴奏乐器数量不多的情况下,所以十分适合acg和流行人声的演绎,这个价位能呈现出如此优秀的声音在前两年舒尔se215,森海塞尔ie80QT-7 Pro可以非常精准的还原每种乐器的特质,同时并不丢失人声的细节。在调音上也表现的非常克制,后期的修饰不多,但也听不出太多的数码味。。
弱水科技QT7pro天猫专卖店:点击进入
弱水科技QT7pro京东专卖店:点击进入

ps: QT7灵敏度不错 手机也能推 本人用苹果11 和小米10pro 手机的直推情况下 感觉也很优良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和感觉了。搭配国砖 等播发器更上一层吧。

————————————————————————————————————————————————————————————————————————————————
5:天使吉米(hana)哈娜
                                     参考价格:980—1200

              hana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款优雅的耳机,纯瓷白的外表 玫瑰金的字体 ,简直就是故事里的一句话:金镶白玉板 红嘴绿鹦哥。极具柔和与华美质感,富有视觉冲击力。耳机本体配色所运用的亦是这一套配色,而且比较巧妙的一点在于,将原线中铜的部分裸露,形成了玫瑰金配色的完美融合,由此设计感非常具体且适配,不得不说是动了心思的设计了。

音质方面:

            HANA搭载了官方引以为豪的“二次聚合高刚性液晶振膜”,据悉和ex1000的振膜有些关联,且在保证高强度的情况下,韧性更好,也没有exk那么难煲,这容易激发人的好奇。而我也是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经过各种搭配和对比,以及各种音乐下的聆听,才感觉到HANA的实力确实非凡。
首先是基于“自然”(三频均衡)的底色,在此基础上,它的低音解析和动态、中音的锐度和厚度,高音的亮度和动态都非常好,我脑海里经常出现的字眼就是“扎实”,除了超高频显得略生硬,没那么飘逸,其余频段已经不太容易察觉瑕疵。所以,HANA即便是只卖个音质,放在1000元档的价格带上,也是没问题的。
另外,可能是相对氧气的声场略小,HANA的低音会相对更厚实点,打击乐的力度感会更好点,此外,更加锐利的线条,也让它的人声更加清楚。
例如,同样是一首编曲复杂的音乐,在同样音量下,氧气的人声会有点平淡,同时也略微偏远,但HANA的人声距离感就更为适中,且明显能和乐器“分离”开,继而会更显“凹凸有致”、“层次分明。大多数情况下,它的人声都更容易从海量的器乐声中被“拎出来”,不太需要你刻意调高音量,同时乐器泛音的灵动和细腻感,也给我非常好的感觉。
(这里补上几句:1:先说原线,HANA的原线材质是无氧铜,底子的不差的,虽然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HANA在煲机开声后,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三频中正,没有那种很明显的讨喜调音动作,更没有因为要突出某些点反而造成声音在一些有的没的地方出现“怪声”。
2:换上升级线后,HANA的声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声场明显变得更加开阔,三频依然中正之外,也变得更柔和、活跃,简单的形容一下就是更加少女了。所以,与其说升级线能带来提升,不如说升级的声音耐听性,让HANA变得更好听了。如果以为一条398的耳机线能带来声音素质的提升,那肯定不现实了。(天使吉米的银合金制作Cable S升级线))
              HANA从中低频到中高频区,论总体的清晰度(揭示力),可能是比氧气还出色,尤其是配备平衡线后,此时的它近乎于氧气的另一个音色版本。

总体而言,HANA和氧气不出所料的,是在同一个调音思路之下的产品,其主要特点大致如此:频宽有限,中频丰厚,人声耐听,高频乐器柔和却不乏质感,对日系流行乐的兼容尤其之好。除此之外,在表现日系女声,包括但不限于当代音乐、古风女声、00年代乡村女声等甜美系为主女声,天使吉米的产品表现尤为突出,我想应用一个词:柔润。
外观与舒适度:
                     大家都知道,一般使用钢琴烤漆工艺的制品,都很容易因为磕碰弄花,甚至掉漆。这点天使吉米估计是考虑到了,直接在烤漆后直接镀了一层膜,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HANA的耳机腔体材质使用了钢材制作,有朋友表示会担心耳机重量偏高,对佩戴听歌时会带来较大的负担。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不用担心,虽然材质比较重,耳机也拿在手上也挺有分量感的,但带起来听歌时却不会感到负担,试过带了一下午听歌,也没压耳的感觉
天使吉米哈娜天猫店:点击进入
天使吉米哈娜京东店:点击进入
总结:
            HANA这条耳机并不是一条完美的耳机,但肯定是一条漂亮的耳机。并在有限的预算内提供了足够好的声音,加上容易驱动等优势,对于入门玩家来说就很亲切了。毕竟要在同价中找一个比HANA更好看,声音又在线的,好像还真的没有了 另外特别是送自己的女神 媳妇 老婆 或者女儿 小宝贝 hana 无疑是最佳选着之一。。
————————————————————————————————————————————————————————————————————————————————
6:天使吉米(Oxygen)氧气
                                                                参考价格:1300-2000
          说实话 我是一个真正的动漫宅 二次元 从最早的 七龙珠 幽游白书 圣斗士 灌篮 到如今的全职猎人 key社的催泪神作 死火海 。所以一直对 天使吉米啊 水月雨啊 有着亲近和好感 。看阁下这灵压?无形的查克拉融合着念力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小宇宙 莫非是吃了什么果实?

废话不说了,首先天使吉米这次为Oxygen采用了设计了全新的“碳纳米管双腔双制动动圈单元”,理论上应还是属于单动圈,但利用多腔体进行了多重调音。

     传达到你耳朵里的绝对是Oxygen的高频。明亮、纯净而略带一点刺激,较为突出的位置能让女声和高频乐器有很好的表现。但相比这个价位很多以高频为卖点的塞子,Oxygen的高频不虚浮、不空泛,一招一式都颇有实感,是实实在在的素质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中频稍有凹陷,不算特别的厚实,但很细腻精致,动态范围好与其他两段衔接自然。
                            低频则略微向上靠,量度适中,以质感取胜。整体的调音上,氧气都是一款主打素质的耳塞。

               具体到声音的其他听感,在乐器与人声的分离度上非常的强悍,副歌部分可以将背景的鼓声、其他乐器与歌手分离的明明白白,定位也是异常的准确。低频上氧气低频算是较为多的,但是并不是特别硬朗的风格,而是有一定扩散感,感觉在整体声音中起到更多烘托气氛的感觉。至于动态则中规中矩,应该是为了流行调音的原因相对来说并不算是特别快的瞬态,但拿来听一般较为现代风格的音乐氛围感会非常浓厚。相比较于银线而言,这条原线的声音更加主流和大众,对于日常我们听的流行来说有着很浓的音乐氛围感。

               除此之外,天使吉米配合氧气还有一款蓝牙升级线,这个蓝牙升级线型号叫BTN82,蓝牙版本为4.1支持aptX,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条蓝牙线非常稳定,通话音质较好,但是项圈距离嘴的距离不能太远。搭配手机打游戏基本上没什么听感延迟,续航上坚持一天的使用问题不会太大。这个蓝牙升级线非常适合那些只用手机作为前端设备并且不喜欢被线材所束缚的用户。

天使吉米氧气天猫专卖店:点击进入
天使吉米氧气京东专卖店:点击进入

总结:
           天使吉米氧气从参数上看是一款易推的耳塞 ,个人建议还是配个播发器吧 山灵m5s就够了 当然更好的当然更好,手机也能推。

         综合来说,氧气Oxygen无论是从素质还是听感上都算是这个价位最强耳机之一了,天使吉米在保证素质的基础上,听感也非常优秀。如果你喜欢素质人声、小编制和ACG,你尽可放心的选择它。瑕不掩瑜的会尽情绽放给你悦耳的声音带你走进魅力的音乐世界。
————————————————————————————————————————————————————————————————————————————————
7:水月雨 KXXS
参考价格940-1600
推荐理由: 说实话 音特美 水月雨的入耳耳机 三频都很均衡 可以无脑购买的。。

简单介绍:
调音风格:声音略偏下盘,整体比较通透,人声较温柔和顺。
适合乐曲类型:杂食
佩戴舒适度:优秀/良好/一般/较差
做工水平:优秀/良好/一般/较差
隔音效果:优秀/良好/一般/较差
听诊器效应:无/轻微/一般/严重
线控支持:否
换线支持:0.78MM双针插头

               KXXS是一款动圈耳机,单元和之前的KPE一样,采用的是类钻石振膜(DIAMOND-LIKE-CARBON),但并未公布单元尺寸,KXXS的单元上有一个内腔体,官方宣称可以有效减少有害震动产生的齿音并提高振膜工作效率。KXXS曾是KPE的改进项目,后来转为单独立项开发,所以整体造型和KPE比较相似,不过KXXS在细节和设计理念方面还是有别于KPE:KXXS重在表达“光线的艺术”,将“KXXS”的标识从腔体正面挪到了侧面,使得腔体正面的感官度更加完整。KXXS腔体采用了精度更高的镜面模具,表面采用电镀和UV处理会让耳机更有光亮感,耐刮度也更好,不过这也注定了KXXS依旧会是指纹收集器。

耳机采用了绕耳式佩戴,从这个角度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KXXS比KPE更为分明的棱角和线条。
KXXS采用的是可换线式设计,0.78MM双针插头以及3.5MM 直型插头,做工优良,不带线控器,官方标配耳机线是镀银线材,质感较为柔软,抗拉能力很好。线材自缠绕现象一般。
佩戴感:
耳机佩戴稳定度不错,但金属材质重量略大,冬天佩戴也会比较冷,所以总体感觉是良好。
耳机隔音效果一般。听诊器效应轻微。
音质听感:
不论说耳塞的外观做得多么的漂亮,赠品多么的吸引人,作为耳塞最重要的还是音质,KXXS采用了类钻石振膜动圈,采用类钻石振膜动圈的塞子一般来说都比较好推,而且有比较高的水准。耳塞到手之后第一时间插到手机上,手机直推声音也基本满意。依然搭配最近的新宠海贝HiBy R3PRO。
听感简述:
高频: 高频的通透度和亮度都是属于正常范围,不是那种高亮高透型的,但也完全没有闷闷的感觉,高频的线条偏细,力度和延展都很不错,不刺激,整体比较顺柔,毛刺感不易感知,瞬态表现较好,不过手机上有很轻微的残响,换到更好的前端上就没了。
人声: 人声定位稍靠前,结像稍偏大,口型较清晰,男女声都偏醇厚一点,整体显得比较柔和,感情比较充沛,女声在质感上有点不足,听起来不如水月雨之前风格那么“仙”,HM901S这种风格的前端可以一定弥补。
低频: 低频的量感稍多一点,氛围感比较足,能更好地适配流行乐,回弹速度也让人满意,下潜比较深,听惯了水月雨之前的调音的朋友,可能一耳朵会有点不好接受低频器乐如贝斯/低音鼓等在整体音乐中的突出程度。
解析: 表现好,是这个价位的头部水平。
声场及分离度: 声场以及分离度水平明显超出这个价位平均水平,可以和更高级别的耳机扳扳手腕,声场有较为明显包围感,分离度也不错。
水月雨 KXXS天猫专卖店:点击进入
水月雨 KXXS京东专卖店:点击进入
总结:
           不得不说水月雨在产品设计和定位上是蛮成功。单从KXXS产品来说,除了腔体沉一点以外挑不出什么毛病,加入了二次元动漫元素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学生党。在调音的取向上,比较中正适合大众的口味,可以说盲狙失败的几率不高,但也不能说绝对的适合每一个人。不管你手上是不是有专业的前端,KXXS也能出让你比较满意的声音。
兄弟们这款耳机我也在用 非常适合半入门的或者刚入门的烧友 真的算是大众情人类的耳机了 特别是喜欢外观 以及二次元的帅哥美女们。。。
———————————————————————————————————————————————————————————————————————————————————————
8:舒尔se836
    参考价格:3800-7000(舒尔se846先后推出了两个带有蓝牙线的型号 他们是bt1 bt2所以价格也有变动)
说实话,SE846虽然发布了已经有些年头,但依旧是目前市面上价格最坚挺的非定制四单元动铁。作为大家口口相传的退烧神塞,SE846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也有很多烧友回复来问我对SE846的看法,所以今天就打算写写它的测评。
                   动铁的世界里,大家第一印象往往是动铁单元的高解析,声音比较锐,细节丰富,听起来比较刺激。不论是哪个厂家的哪款塞子,基本逃不过这个基调。当然,其他方面的调校让玩家们玩起来就会发现各有各的乐趣。但是舒尔一直算是动铁厂商里的一个特例。当年听到第一条舒尔的E5C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家伙是个动铁家族的怪胎。声音一反高冷的形象,中频突出且音色饱满富有韵味。虽不及动圈那样自然,还是能听出些“铁味”,但和其他任何品牌的动铁产品都是一耳朵的差别。此后的                  SE535也好,还是现在的SE846也罢,舒尔的舒尔SE846的声音颇具特色,以致于很多烧友对其声音的评价褒贬不一。
           作为四单元动铁耳塞,SE846配置了一复合动铁单元负责低频,一动铁单元负责中频和一动铁单元负责高频的三分频架构。舒尔SE846是一款三频偏中下盘,声音浓厚偏暖并且有一定素质的流行类耳塞。SE846的阻抗只有9Ω,灵敏度达到了114 dB SPL/mW,属于非常易推的耳塞

                SE846开声还是区别于普通动铁的基调,声音温润、富有感情。甚至能让你忘却这是一条动铁耳塞。中频人声在动铁圈内几乎算是无人出其右的水准。男女的中音、高音都能表现得到位又不拖泥带水。动铁耳塞里,能听蔡琴大妈的塞子挑不出几个选项。SE846算得上其中一号。舒尔这种独有的调音,其实很受市场的喜爱。用户喜欢听人声或者说听流行的用户的面还是很广泛的。而人声作为舒尔动铁的看家本事,这也不用我多言。随便百度一下,夸SE846里100条大概有90条都是说这事的。这也确实无可争辩,和其他家的动铁耳塞,这基本上就是一耳朵的优势差距。连不玩HIFI的,你让他盲听一下,他都能听出这条动铁听人声更好听。
下边来说说在手机直推下的846三频
中频:          厚重有肉感的低频势必会影响到中频部分,SE846的声音整体偏暖。SE846之所以能得到烧友的认可,是因为其声音的特点粗中有细。SE846的中频有厚度,密度一般,但不会给听者一种柔软懒散的感觉。SE846的人声有独特的风味,人声的位置较为适中,没有扑脸的口水声,这也是SE846对人声把握得当的体现,男女声方面更偏向于暖男声以及有韵味的女声,值得称赞的是,SE846对齿音的控制也很到位,听感上不突兀。在情感的表达上,SE846则有些委婉,流露出一股慵懒的味道。总体而言,结合了中低频的表现,你就不难发现SE846是一款适合聆听摇滚和流行人声的耳塞。、
高频:             前面有说到,很多烧友对SE846的评价褒贬不一,这是因为SE846高频部分的表现不太像是一副优质的动铁耳塞,声音表现不够精湛,没有一耳朵的惊艳。SE846声音的上延能力优异,高频的延伸不错,延展有些拘束,整体的高频较为舒缓。SE846的听感不悦耳,主要是其高音缺乏明亮尖锐的声音表现,但也不得不说,SE846高音部分的控制力不错,高频稍显婉转,高音不刺耳,并且SE846声音的通透度可嘉,没有蒙砂的感觉。总体而言,SE846的高频偏稳重,声音表现不偏激。

                  如果你是个弦乐爱好者,SE846也是你随身设备中的上佳选择。得益于其针对人声突出中频的调音方式和温润饱满的音色,SE846可以将弦乐演奏的表现得颇为动听。作为整个行业里的旗舰机耳塞,SE846的4个动铁单元对于细节的捕捉拿捏的极为精准。器乐分离度也足以清晰传达每种乐器的讯息。相较于前代旗舰SE535或是更早一点舒尔自家的E5C,SE846能给出的音乐细节和信息量都要大很多。但是由于调音的温润取向不同其他的动铁风格的走向,又不会给人久听不适,信息过于丰富所带来的疲劳感。SE846的延展性也还不错。尤其是中高频的部分,配合弦乐还是比较动听的。虽然比不过高档动圈耳机的延展带来的委婉听感,但毕竟这是耳机发声单元所限制的。两种不同的单元,还是各有所长的。
声场:
SE846的声场并不宽广,紧致的声场定位于小编制流行。SE846的声场非常规整,声音的定位也很清晰,但层次感还不够细致。SE846横宽纵窄的声场趋近于椭圆形。
解析:
得益于动铁耳塞的特质,SE846有不错的声音解析能力。SE846对乐器的解析要由于对人声的解析,这里不仅考虑到信息量的捕捉,还考虑了对信息的处理能力。
总结:
舒尔SE846的确是一款不折不扣的人声利器,其实就我自己的看法它也算是一条杂食的耳塞,相信无论是谁在听到舒尔SE846的第一耳时都会为人声表现点赞。当然这款耳机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那就是它踏马还挺保值 现在也挺贵。
舒尔se846天猫店:点击进入
舒尔se846京东店:点击进入
PS: 846人声确实是不错 ,不过也有人不喜欢他 说他闷 说它糊 建议换一根w90升级线 846是个不错的耳机 也没必要非的怎么怎么升级 一个升级线 或者一个小尾巴 足以了。
————————————————————————————————————————————————————————————————————————————————
9:弱水科技 QT9mk2
                                     参考价格 1399-1500
      说到弱水科技,hifi圈的朋友想必并不陌生,这家公司由于独有的双动圈平头塞技术,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于将倾,将平头塞从被淘汰的边缘拉回来。还因在耳机强国日本攻城略地,一举成为日本销量前十被广发日本玩家熟知。

外观:
qt9mk2的外观造型基本延续了qt7pro的设计,小巧玲珑,即使是女生佩戴,也不会显得突兀,不锈钢面板很有质感。人体工学设计+小巧的外形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耳道。

做工:
亚克力+不锈钢材质的外壳,纯透明的腔体可以一睽内部的复杂结构,科技感满满。不锈钢手工抛光面板如镜可鉴。

线材:
         弱水科技祖传的mmcx单晶铜耳机线,L弯3.5插头。此线材声音非常好,用料很粗,非常扎实。唯一的缺点是太粗了看起来有点笨拙。个人认为弱水科技没有必要追求这么好的线材用料而导致太粗。(3.5mm的镀金插头,可以有效地降低信号传输的损耗和声音的失真。标配的4N单晶铜线材,也有很好的降低阻力和信号传输损耗的效果,大幅度的改善耳机的音质。并且,QT9 MK2的线材是可更换的设计,支持更换连接线。)
声音部分
qt9上耳的第一首歌就让我对它了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均衡,细腻。qt9的三频分布大概3.3:3.2:3.5的构型。qt9的声场开阔分离度高,听古典时,不同乐器的远近定位感清晰,听流行时声音层次十分优秀。qt9的低频比较干净,量感适中,不会抢戏,低频动态很大,下潜不错,回弹较快。快节奏古典不会混在一起。
中频:
qt9的调音是非常典型的旗舰风格,高密度+高解析塑造的人声极其细腻,齿音控制优秀,人声不像低端耳机往往调的怼脸上,qt9的人声是有一定距离感的,大概距离1-1.5米的位置,着重塑造歌声原始情感耐听舒适,不追求一耳朵毒。
高频:
QT9的高频则更为强大,区别于低端耳机的高频为了让人感到高素质,而调的过量刺激。强大的素质让qt9拥有信息量巨大的高频,微亮而顺滑。

其次,QT9 MK2耳机采用了高解析度混合式驱动单元系统。传统圈铁单元之间的距离过大,容易导致失真。QT9 MK2耳机改善了这一缺点,让音乐更加细腻有质感。在低音领域QT9MK2使用的是一颗直径为10MM的歌尔声学钨合金膜动圈单元,让低中音频的细节更为丰富,特别是低音听起来更加的舒缓深邃。在中高音领域,QT9MK2采用了四颗娄氏动铁式驱动单元,包括两颗WF30018中频单元,两颗TWF30019高频单元的组合,极大提高了驱动力,拥有高度精细的解析力,不放过每一个微小的音乐细节。
佩戴体验:
          除了优秀的音质之外,佩戴的舒适感,也是很多小伙伴在选择耳机时比较关注的因素。QT9 MK2耳机采用全新优化的腔体设计,经过多次的实验,从而设计除了美观圆润的耳机外壳。不仅佩戴舒适自然,还具备很好的隔音效果。
我拿到的是不锈钢旗舰款,细腻的金属质感,沉稳中显个性。另外,不得不提的是,这款耳机的外壳采用的是类亚克力高分子材料,经过先进技术的打造,有很好的抗摔性,坚固耐用。对于我这种经常磕碰耳机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随机附赠的隔离噪音耳塞和不同尺寸的舒适耳塞,也是很实用的,方便随时更换。
弱水QT9天猫专卖店:点击进入
弱水QT9京东专卖店:点击进入
总结:
这款弱水时砂QT9 MK2耳机,耳机的兼容性好,解析高。手机、电脑都可以轻松配对。听音乐的时候,充满立体感的环绕音效,自带强烈的临场感。洪亮清脆的高音和浑厚深沉的低音,颇具感染力。看电影的时候带上这款耳机,更有沉浸体验。
——————————————————————————————————————————————————————————————————————————

补充内容 (2021-5-19 16:45):
时间短,字数也限制,更详细的测评在耳机吧大家不嫌麻烦可以看看:https://tieba.baidu.com/p/7328243102

楼主:
10:水月雨 Blessing2
                               参考价格:1999-2299
“水式调音”的代表作就是它了—水月雨Blessing2
Blessing系列是水月雨家有且仅有的圈铁架构型号
总体概况:
作为一个2K价位的耳机blessing2有着不错的解析,声音走向偏上盘,低频略少且回弹较快,中频的厚度适中,高频明亮顺滑,三频衔接优秀,声场并不是很大,佩戴很稳,腔体很大,对于音乐的还原度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音染,对一些录音不好的歌可能会有齿音,不过还是在我个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原线勉强及格但是还是推荐换一根单晶铜的升级线来加强略微缺少的低频氛围。
解析★★★★★★★
低频★★★★
中频★★★★★★★
高频★★★★★★★☆
水月家的产品从始就贯彻了他的调音审美,这也是一提水月雨就难免会提到它的“水式调音”,很有品牌特征,一个品牌的调音代表作不见得是旗舰,这一点在水月雨这个品牌身上也得到了应证,Ble2在音色方面的准确度和整体的宽松感是比水月雨自家的S8、日轮都要好的,或许是得益于圈铁结构,Ble2其实整体还是比较接近典型的圈味,只能从高频的线条感和密度方面依稀辨别出动铁单元所勾勒出来的轮廓感。
另外,如果你是一个对声场和结像有强迫症的烧友,Ble2的表现或许可以让你“爽”到,形状够圆、纵深够足,虽然横向谈不上多大,以至于缺少一些“Live感染力”,但整体的空间表现是非常高级而完整的,结像的形体感有一定的厚度的同时做到了相当有序,不能说每一种空间表现形式都做得恰到好处,但至少不论是听流行CD、流行现场、还是古典现场,都可以有一个折中的表现。
三频表现:
中高频上仍然能听出一些铁动铁的线条感,仅仅是一些;但是又有着圈的蓬松耐听感觉。清新亮丽,活泼,但不刺激,可能会觉得略有些缺少氛围感,但不是薄亮薄亮的了,而是带有一些厚度的,但又不失亮丽,相比以前那高昂的中上盘,这次有所收敛了。
既然说到水家调音,那自然就先从低频说起来吧。拿一首电音来说,ble2低频相比于本家的产品,在质上有着更大的提升,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更迎合一些大众口味的同时,自家调音特点也没丢。但yysy,低频量确实不算多,下潜不深

人声器乐:
1:人声: 水月的人声也一直是一个特色,甜,亮,薄。听一些清新亮丽的人声还行,只不过容易把歌手搞的年轻化了许多,再搞不好甚至会有点发干。而ble2的人声则做出了一些改变,拿LiSA的『炎』这首歌来说,距离上是适中的,不贴脸。背景与人声分离的清晰,结像稳定,口型清晰。这次的人声不同低价位和以往的水月产品,是有一点厚度的,仍然有着亮和甜的特点,声音中性一些,对于男声来讲仍然缺少一些厚重感,但女声来讲没毛病。基本没什么齿音,要说有也是辣鸡录音的问题了。人声的密度不错,饱满。说ble2是个人声塞是没啥毛病了。但对于一些燃曲来说,ble2听起来可能没那么得劲,低频也只是略微点缀下,但对于大部分的acg,泛流行作品基本没什么毛病。而向像『ひとつずつ』这种空灵类型的则显得非常合适。在一些歌曲中ble2会有一丝甜甜的蜜糖感,背景的结像会有一点微黏和集中的感觉,但整体又十分的丝滑,十分的『水润』

2:器乐: 对于器乐的还原来讲,先说说在大编制的交响乐上,ble2的横纵声场上都不算很大,但整体很圆,纵深都还可以。结像上比较聚集,声音结实。Ble2的动态算是大力出奇迹的类型吧,有人说ble2动态一般,大可能是在手机上直推或者本身播放器就没什么动态的问题。我在discman和用播放器上了平衡以后感觉动态表现还是不错的,拥有很强的能量感。混响少,少了一点厅堂感。但是整体的排布还算规整,在正常的水准。但对于大编制的我觉得还是有些撑不开场面,乐器之间的位置也过于狭窄,小编制反而更佳会合适一些。对于小规模的器乐,比如小提琴钢琴二重奏,ble2并没有办法还原钢琴的厚重感,但对于弦乐器来讲还不错,小提琴的高频虽然比起以前的产品没那么亮,但是却是恰到好处和顺滑的,不会刺激。高频延展较好。有着不错的泛音,丝滑,不会显得乐器发干

水月雨blessing2天猫专卖店:点击进入
水月雨blessing2京东专卖店:点击进入
总体来说:
因为本身声音走向干净解析优秀,所以可以很好的表现出其他耳机的特点,又不是很挑前段,所以那些不怎么愿意花钱在前段的朋友很好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适合盲狙的产品,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存在,以我个人的听音观来说比达音DK3001PRO更为优秀,更加适合杂食,清亮的声音非常适合ACG音乐,不过略显轻薄的中频和略少的低频会让你在听一些男声和摇滚的时候缺少一些氛围感,推荐买一个暖声的前端来形成互补。
优点:解析力优秀,素质优秀,做工优秀,不挑前端。
缺点:低频下潜一般,声场略小。

补充内容 (2021-5-20 15:17):
更加详细的测评大家请看我在耳机吧写的入耳式耳机测评:https://tieba.baidu.com/p/7328243102

楼主:
12:兴戈em2
          参考价:570-600
这款耳机我是真的喜欢 曾经还和一个说不如nm2的吧友说了几句 这款耳机是号称人声毒的 我觉的不错,用来听谭晶的《九儿》开头10s左右的唢呐声气势饱满、不尖锐;听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弦乐与钢琴的配乐在解析度、还原度上都很好,加上陈百强的好嗓子老是有一种翱翔般的畅快自由。
EM2是一款入耳式圈铁耳机,耳机单元为一圈一铁,其中动圈单元使用的是铜雀PRO同款,为高分子复合镀钛振膜;动铁单元值得单独说说,EM2采用的动铁单元是一颗楼氏的全频单元RAF-32873 ,官方宣传它借鉴了“动圈”腔体调音原因,尾部具有调音孔与特定透气量的调音布,可以在低频量感和质感上吸收动圈的宽松自然等优点,同时保留动铁固有的中高频顺滑,扎实,高瞬态等特点,官方称之为“听感动圈化”,除此之外,EM2还将圈铁两个单元采用了并联式连接,官方宣称可以使听感一体化,改善圈铁耳机一直以来多多少少有的音色不协调。腔体工艺包括低谐振PC材质,CNC铝合金,黄铜镀镍音管等。
佩戴感
耳机整体小巧,重量也很轻,加上弧度大的耳绕部分,佩戴非常稳定,小幅度运动都没有问题,所以总体佩戴感优秀(EM系列的佩戴一直很不错)。
耳机隔音效果良好。听诊器效应相当于没有 非常轻微。
EM2音质是完成度很高的,
完成度越高,声底越干净,声音也越饱满。
也许是内置动铁的缘故,EM2的低频、中频的解析力,似乎还更纯净一些,而低频力道、能量相对却略小,这也使得它的中下盘更般有精准感,速度感。
论低频量感,EM2也不算小,但控制力,我觉得em2的特点了, 非常好,
整体概括:
高频: 高频整体比较干净,保持了不错的亮度和通透度,声线不算激进,线条感偏细,在保有不错的瞬态的同时,整体还是偏舒展风格,密度也不错,比较耐听。
人声: 人声的距离感比较适中,密度和口型都还不错,比较清楚,结像不大也不小,比较容易感知。声音总体比较顺滑,音色方面,男女声都比较正常,没有过亮或者过于厚实。
低频: 低频量适中,有下潜也有氛围感,虽然不是很浓郁,但是流行乐方面问题不大,低频整体不算很紧实,回弹速度不慢但也不是以快取胜的那种,低频的瞬态一般,显得比较温和。
解析: 表现优秀,是这个价位上游水准。
声场及分离度: 声场和分离度水平在这个价位来看都是比较好的,主要应对流行乐是OK的。
其他方面: 声音整体偏舒展软糯一些,在强化整体情感表现力的同时,那种干净通透的感觉也一定程度保留,整体的动态水平一般,密度较好。
兴戈em2天猫店:点击进入
兴戈em2京东店:点击进入
        总体而言,兴戈洛神EM2作为入门级的HiFi耳机,大胆的外形设计活泼时尚;不管是动铁单元还是动圈单元的选择都是非常讲究且有调制的;三频表现均衡尤其是人声清晰、临场感很足。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耳机作为尝鲜和入坑,兴戈洛神EM2值得你考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铁三角Ls200is
                                    参考价格:1700-2000
价格和外观
                 铁三角LS200is售价1800左右,双动铁耳机,L型插头,带线控,带麦,110db的灵敏度,47欧姆阻抗。不算难推 手机就能推个百分七八十 有前端会更好。
做工第一梯队,外观上很漂亮。有便携盒,以及大/中/小/特小的耳套。线控可用于接电话功能,没有音量调节功能。

总体介绍:
                    佩戴良好、隔音不错、做工细腻、声音清淡 圆润 敞亮 音染不多、适合弦乐、流行女声 女毒。

听感定位
            铁三角LS200is低频量,中偏小。但是低频下潜很好,弹性很好,低频质量是不错的。属于很干净,不浑厚的低频。
               人声部分属于薄的调音,所以非常适合听年轻甜美的人声,女声表现会不错,男声会略显年轻。

高频细节在该价位不错,比较通透的调音,笛子表现很不错,齿音不明显,属于亮而不刺。

在同价位,声场中等,纵向声场更扁些,动态中等。分离算是天花板了,解析中等,瞬态很强大

优点:声音干净,清亮的女声很甜美,亮而不刺;瞬态、分离非常不错;做工、外观很不错。

缺点:低频量中偏小,不适合喜欢低频量大的人;不适合听醇厚的人声、爵士

铁三角ath-ls200is天猫店:点击进入
铁三角ath-ls200is京东店:点击进入

总体来说:

                 铁三角LS200is非常适合听薄、甜美的女声,ACG也非常不错,适合不喜欢低频量大的人,其实和AKG的K701的调音差不多 很想象。

楼主:
14:Andromeda仙女座
                     参考价格 7980—9000
Andromeda的腔体外壳就算我不说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其全部采用了金属材料,给人感觉特别的结实耐用,实际也的确如此,就算是你把表面全部磨花了,也不会影响其音质表现,这就是金属材料的好处。很多耳机厂商不采用金属的原因一是成本二是加工难度三是调音难度,需要有一定经验的工程师才能驾驭。
从性格取向上来说,Andromeda属于中性的设计,别看它棱角分明,实际上主体非常小巧,甚至有种卡哇伊的错觉,因此即便是女性朋友使用也毫无违和感。它的气质与图片上我们所看到的并不太一样,图片上满满的都是金属机械风,但实物却是比较小巧可爱的。
目前市面上的高端耳机几乎全都支持换线,所用的耳机线插头无非就是MMCX和插针这两种,当然也有少量的2.5mm或者3.5mm插头,但主要集中在大耳机上,对于入耳耳机来说常见的仍然是MMCX以及插针。两种插头各有利弊,烧友们都懂,这里就不说了。我们只说说Andromeda采用的这个MMCX,它与我们常见的MMCX在材质选择上是有区别的,尽管它们都叫MMCX。
          Andromeda的MMCX包括公插和母插都是特别定制的,其采用了铍铜合金材料打造,铍铜合金是以铍为主要元素的铜合金,也称铍青铜,它是铜合金中性能最好的弹性材料,具有强度高、硬度大、抗疲劳,弹性滞后小、高导电无磁的物理特性,以及耐蚀耐磨耐寒的化学特性。有效解决了传统MMCX时间用久了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并且在耐用性方面寿命比耳机还要长。
腔体的内侧有L或R标识,这与大多数耳机一样,而值得表扬的是同尺寸同材质硅胶套的左右颜色并不一样,这对于区分左右声道非常方便。
  Andromeda(瞬,哈哈)金属外壳的好处除了坚固耐用以外,由于它的刚性强,因此对高频谐振造成的失真便会大大降低,这也是许多高端顶级耳机喜欢用金属腔体的原因所在。
有人说这个颜色才是Andromeda的杀手锏,我觉得并非如此,实际上Andromeda的白色版本更漂亮。Andromeda真正诱人的是它的音质表现,这从网上的评测我们也能感觉出来,如此小巧的体积单边竟然装下了5只动铁单元,不得不让人佩服。一开始还以为这是堆料的设计路线,实际上在听过Andromeda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音质表现的确需要多只动铁单元来完成,那种有棱有角细节极其丰富高频极其通透的声音是那些单单元或者是双单元动铁很难能够全面兼顾的。
音质部分:
Andromeda是一副特别容易推动的耳机,而且想推出好声并不难,它几乎不挑前端,不客气的说,只要是个音源就能插上使用,而且还能有不错的音质表现。这一切都缘于它低阻抗和高灵敏度的设计,它的灵敏度高达115db/mW,阻抗也只有12.8欧姆,够大跌眼镜吧。我好像从未使用过如此容易推出好声音的耳机,当然这与它本身优秀的调音是密不可分的。
低阻抗高灵敏度的好处不言而喻,你随便插在一部手机上都能感受到Andromeda优秀的声音素质,然而低阻抗高灵敏度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音乐的背底声会被放大,这种背底声有个洋气的名字叫“粉噪”,每个人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有人讨厌这种底噪,有人却喜欢这种底噪,不过大多数人认为音乐的背底如果像黑夜一般干净,那么也就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很多人喜欢黑胶就是因为其粉噪,这个本篇就不深入探讨了,只是说Andromeda由于低阻抗高灵敏度的特性,背底声无形中会被放大,仅此而已。
既然不挑前端,那是不是说前端音质的高低在Andromeda上表现不明显?非也,Andromeda只是容易出好声而已,实际上想要完全发挥出它的性能,前端的搭配十分重要,至少我手上的随身器材还没有发现能完全喂饱它的。对了,在一个多月以前我曾试过拉赫曼尼GO2 Pro,用它推白色Andromeda听了会儿,音色十分迷人,我差点儿中毒了。GO2 Pro应该是我用过的之中推Andromeda表现最好的前端了。
如果用三频的表现来形容Andromeda的声音素质,
那就是:清澈通透的高频、细密如丝的中频、波澜不惊的低频。把动铁单元的低频做出了收放自如的感觉Andromeda是头一个,它的低频量弹性好,最难得的是收放自如一点儿也不过,这种恰到好处同时又不失大气的低频以往我们只能在动圈或者是平板单元上才能听到,对此我有几分好奇,以后如果有机会,还真想拆开Andromeda的腔体看看内部的设计,是什么造就了如此奇特的低频表现。
Andromeda的高频就像是亚龙湾的海水一样清澈透明,虽然高频用了两个动铁单元,但并不是为了追求极端的解析力,而是追求高频的细节品质以及延伸。加上绵密的中频表现,任何曲子在Andromeda上结构都异常的清晰,有时候我甚至觉得Andromeda是一款偏向于监听风格的耳机,它特别适合用来分析曲子的结构组成。但是从听感上来说,它又是一副追求好听与耐听的耳机,比如它的声音没有任何夸张的成份,但却也不平实,很容易抓住听者的心,常常给人一种清丽脱俗的享受。
用好的前端推Andromeda你会发现背底声是有差别的,素质越是优秀的前端推Andromeda背底声越是微弱,并且还变的有几分细腻的味道。另外就是声音的密度、细节的丰满度以及整体的控制力也更强。不过非平衡的音质还是不如平衡的好,因为我用YANG AUDIO的平衡线材做过对比,所以手上有Andromeda的烧友不妨在这方面再下下功夫,你会发觉Andromeda的潜力竟是如此的大。
Andromeda仙女座天猫店:点击进入
Andromeda仙女座京东店:点击进入
注意:    仙女座低阻高敏的特性使得前端底噪问题非常突出,接其它耳机听不到底噪的前端接上它都会出现底噪,它是名副其实的底噪探测器,

配上ZX100+PHA3的话 低噪非常小几乎没有 低频量适中,下潜好了不少,质感也不错,依旧紧致,表现不错。人声距离较近,整体更厚实,密度很高,声音顺滑柔和,男女声表现都不错。解析照例提升,各种细节纤毫毕现。声场提升较多,整体更开阔,包围感更强烈。高频比之前更亮,质感、延展都很好,密度也够,表现很好。这个搭配比之前好不少,整体都有提升。

楼主:
水月雨aria(咏叹调)
                     参考价格:369-399
aria就是咏叹 ,其实也基本刻画了这个耳机的风格取向。
水月雨的耳机 ,我一向是带着点偏爱的 谁让咱就喜欢二次元的妹妹呢。。
Aria的整体以黑色为主,再搭配金色的线条进行点缀,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在kxxs上的多切面的背板设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块平面的背板。而且Aria这一次的腔体漆面是通过氧化上色的,而非烤漆,所以也不用担心掉漆的问题,不过字体和线条很可能是丝印的,不排除长时间使用后掉字的可能性。

声音表现

水月雨的耳机,一般情况下都是价格和声音表现成正比的,当然你要是说银船吊打水月全家我也没什么意见。重复一遍,这次Aria的售价是让我根本没有想象到的。
按照官方的介绍,Aria采用了一枚“LCP”振膜,也就是所谓的液晶振膜,这种振膜技术最早你可以在索尼的耳机上看到很多,当然索尼现在也在用。之前在水月雨的旗舰耳机:光 上面已经感受到了LCP振膜所具备的优势了,

Aria一如既往的好驱动,即使在手机上也能表现出非常理想的声音,当然这个价位的产品最多也就去考虑小尾巴,一般情况下以手机为主,如果你太吃前端,像银船或者SSR那样,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我对Aria的声音用一句话去描述:
一条最没有水月风格的水月雨耳机。没错,在听感风格上,Aria与水月雨此前的任何一款耳机都没什么联系。如果比较抽象地去形容水月雨之前的声音,都是一种“内敛、柔和”的声音,而这一次Aria却展现出一种偏硬、直白的声音。aria咏叹调 明明是这个名字 人声还是不太理想 虽然人声靠前了些,但是还原的不是很好,有点高切的感觉,可能是中高频有个地方有凹陷。好在aria解析很不错,绝对超过399这个价位水准,总的顺滑度和密度都还不错,这个人声听着也不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我 也一直在重复ARIA已经不是“水式调音”了脱离了一把水月雨耳机的风格 ,低频很好甚至有点偏多,而且质感下潜都挺不错。由于是极低频相对大部分耳机多一些,有时候甚至会有点轰隆隆的感觉。在听节奏感强、强调鼓点和bass的音乐时非常合适,钢琴低音域的气势感、bass拨弦的厚重感、爵士鼓底鼓的冲击感都还原的很好,但是在有些抒情的乐段会有点抢注意力。

三频表现:

低频:
低频有点偏多但是量感中等,(个人感觉吧)下潜聚焦和速度感均为该价位内的上佳,细节反馈尤其出彩,且泛音给得也有不错的结象感。其实呢,如果是那种比较重视大气势大磅礴的塞子,就算是2000左右的某些型号,分离度都未见得能比它高明,这塞子走的就是梅花桩低频,干净利索交待清楚,三两步扑腾起一片沙土那种烘气氛给结象的搞法,跟它是完全不搭界的。
中频:
中频是那种,在宽松氛围里尽量做还原的搞法,人声肉感有,不过比星野会明显少(星野如果算偏暖少许的话,这个塞子的色调就比较中性了),分离度和线条感会更被强调一些,然后才是人声和乐器的厚度与泛音。必须夸赞的是整体氛围很和谐,不割裂,等于是解析我给你,~等于是骨感有 肉感有 硬朗有 圆润有 算是完美肯定不可能 但是真的圆顺 不呛耳 不隔人。
高频:
Aria的高频敞亮,密度也更好。如果那些低端圈铁耳机能做到Aria这样的高频听感,就已经非常厉害了。所以Aria听起来有些“硬邦邦”的原因和它的高频表现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是决不能说这是差 或许说它千元内也具备竞争力的高频,亦不夸张。非常注重细节忠实度的高频,应该是稍微在高频和极高频结合处那里压了下亮度,避免了刺激性同时维持了较好的耐听度,在这个前提下做到了非常淋漓尽致的解析和漂亮的顺滑,如果正在看文章的你是个正准备初入门的聆听者,这条塞子应该可以让你感受到那些真无线或者小蓝牙音箱上感受不到的高频魅力,感受到“丝丝入扣”四个字所应该表达的意义。Aria的高频在我看来反而是水月去重新尝试的一种新的风格,这种直白、偏硬的声音,不一定能被水月雨的老用户去接受,但是想去尝试直白、还原度高的高频,还是不错的,但是缺点不得不说,在一些大动态的音乐当中,Aria的高频控制力还是欠佳,很容易出现混乱的情况。

声场方面:
水月雨Aria是500元内很拔尖的水准,且浑圆自然,氛围上宽松放松,背景相对算很干净很明澈,层次感和乐器定位都做到了教科书的级别,乐器各自就位钉在原处,这种分分明明的搞法没法很热闹很欢脱,没法提供很强的呼应度,带来的优势则是绝不会过犹不及,只要场面不是很大就铁定不会乱,这个价位表现绝对是顶尖的水准了。
水月雨aria天猫店:点击进入
水月雨aria京东店点击进入
总结:
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耳塞了,跨级别的声音素质和整体都不错的听感,难道不是我们这个价位考虑的标杆吗?光论性价比已经超过星野。

补充内容 (2021-5-19 16:47):
https://tieba.baidu.com/p/7328243102,更详细的测评在这里 大家不嫌麻烦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