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用冰箱低温冰冻法修复笔记本电脑的锂电池容量变小问题的成功案例

楼主(2021-05-15):
有一老笔记本电脑,长期搁置不用,锂电池组容量下降至4% ,而且充电无效。
网上查有用冰冻法修复锂电池容量下降的办法,据说是锂电池厂家技术人员透露出来的妙招。
实验操作之。将锂电池组用食品袋装好,把口扎紧,再套一个袋子扎紧。 放置冰箱零下十八度内12小时,取出放常温下十小时。然后放笔记本电脑上正常充电。结束后检查开机测试,WInXP系统,显示可用一小时以上。估计运行40分钟没问题。特发帖子共享经验。
此方法仅供参考,因情况不同,型号不同,效果肯定不同,请酌情处理为妥。

见电脑抓图

据说冷冻法修复的原理是对锂电池内部的蜂窝结构里的物质结晶进行清理,先冷冻再化融,解决了无效空间的问题,同时也对里面的电解物质进行催化…。从而可修复近乎报废的锂电池组。理论上可反复几次,但会弱化效果,直至无效。

网友A:
谢谢分享,回去试一试

网友B:
这么牛皮的被你发现了???

网友:
手机电池有人就这么做的

网友:
听说过,没实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回去试一试

谢谢您的鼓励及打赏支持!
祝您也实验成功!多说一句,因为笔记本锂电是串并联使用的,如果处在串联位置的一组内,若可能并联两节都有不可恢复故障时,就难修复了;如果并联2节中仅一节损坏,还是可以修复到大部分容量的。供参考。

网友:
刚好有一个Thinkpad老笔记本的电池充不了电了。

准备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C:
那意思就是任何18650都可以这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意思就是任何18650都可以这么整?

不同时期的18650锂电内部结构及设计理念应该不同吧?试试可以,也许好用也许不行。18650数字代表电池直径和长度,仅是外形尺寸的表述,供参考。

网友D:
好多年前,win7还不普及就这个说法了。。。
要不是我亲自尝试过,就真的信了。。。

不过这个试一下没啥损失,锂电池本来就耐受低温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前,win7还不普及就这个说法了。。。
要不是我亲自尝试过,就真的信了。。。

的确如此。试过一些锂电池的修复,有数码相机的,充电宝的,也有有笔记本的,,。

能否修好也是碰运气,大概也是因锂电池品种和串并联电路类型以及线路板设计不是完全相同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皮的被你发现了???

碰运气试试罢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