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自行车尾灯,谁能助我赢取“深井烧鹅”大餐?

楼主(2021-05-15):
同事的一个自行车尾灯,功能颇多,高、中、低亮基本功能自然是有的,爆闪也分高中低亮,还有一个呼吸灯,还有一个功能是刹车灯,它能感应出刹车的动作,然后高亮一会儿,然后再恢复到原来的模式。

这灯到我手上的原因当然是坏了,坏的原因是脏了以后同事拿去水龙头下冲了一下,第二天就失控了,具体表现为:自己点亮,胡乱切换各种模式,但按键操作还是有反应的,能开、关机,也能切换模式。放在桌上不动它,一会儿它就进入了休眠模式,然后只要用手指轻轻叩一下桌面,它就会退出休眠模式重新亮起来,说明它的动作感应功能还是正常的。怀疑只是开关进水了,拆开嗞一下WD40就好。

下面开拆,从灯板这一面插入刀片
一圈撬下来就打开了

然后里面的内脏就一串地抽了出来

内脏掏空后的外壳

先把电池拆掉

500mAh的软包电池

再把灯板也拆下

剩下90度焊在一起的主板和按键板

这是按键板,上面就一个按键(经检查是正常的),一个电源指示的LED,另一个是个光敏管,可见这个灯在白天时不会亮灯

先来大概看看主板上都有啥,这在USB口附近的三贱客应该就是充电管理芯片、锂电保护芯片和双摸死管了

这个E2TC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这个也不知道是啥,假货宝也查不到这个丝印:9B3M  CA7,怀疑是个加速度感应芯片,假货宝上有这种封装(LGA12)的叫什么“三轴加速度感应芯片”,但丝印不是这个,五花八门

另一面有个没有字的,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

仔细看主板,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多处腐蚀,有的露出了铜箔,有的铜箔都没了,有两根线腐蚀断了

刮开断线两头的铜箔准备飞线修复

高手可以肉眼完成,我搞不定,要用显微镜

线飞好了,圆圆的那几个是测试点,有几个也腐蚀掉了,因为懒,测试点就不飞线修复了,再仔细检查了几个有可能被腐蚀的过孔,发现都是地线,到另一边用表量了一下,都通的,就没管它

先把飞线处打好绿油,其它地方等确定修好以后再打

晒下紫外线

烤完灯,装上测试一下
装好测试,各模式都操作正常了,不会乱跳了

但是!!!刹车灯感应失灵了,不论我怎么磕,它就是没反应,同样的,不动它它也能进入休眠模式,但因为感应失灵而无法唤醒。,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坛友帮忙分析分析,修好了有一顿烧鹅大餐呢!

网友A:
会是感应器坏了?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是感应器坏了?我猜的

不会吧,我动手修之前传感器是好的,然后我也没修过它,只是接了两根线,这两根线也不靠近它,应该不会把它搞坏吧。

网友B:
R13,R15应该是那个运动传感器的上拉,补焊检查一下或者不怕费电换小点的电阻。这类传感器大多是I2C的,两个上拉大了可能初始化不好

网友:
如果他的刹车感应是靠那块铁去短接P17和P12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检查一下,这2个触电对应的线路是不是有断路的,只是我个人的猜想,也有可能你装的时候,贴片没装好。纯属猜想。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PCB的过孔位置那里有不过孔吧

楼主:
补充:刚查了一下,结合假货宝、“半导小芯”上查到的信息和我用万用表对各个引脚的测量分析(主要是测了一下VCC引脚和GND引脚都对得上),那个LGA12封装的丝印9B3M CA7的芯片应该是个三轴加速度计,型号是QMA7981,打各个脚二极值正常,应该是好的,然后就剩下那个SOT23-5封装的丝印E2TC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刚查了一下,结合假货宝、“半导小芯”上查到的信息和我用万用表对各个引脚的测量分析(主要是测了一 ...

我猜是ldo稳压芯片

网友:
9b3m就是个陀螺仪,  sot23-5  你想一下单片机是不是得需要个ldo~

网友C:
"深井烧鹅”大餐:   吃到没有???   来上2份“海鲜生腌”,喝上一杯红米酒。

网友:
不懂,帮顶,低调围观大婶修机,

网友:
十之八九是开关进水了用酒精洗洗,热风烘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3,R15应该是那个运动传感器的上拉,补焊检查一下或者不怕费电换小点的电阻。这类传感器大多是I2C的,两个 ...

兄弟对这个传感器真是了如指掌,一提其代号,IC及其周边的单元电路图已经在心中,经过兄弟的指导,药到病除!牛!牛!牛!

下面容我汇报一下过程:首先,为了测量准确,把2个4.7K断开一个脚测量阻值,没有问题

那就按兄弟的方法,减小阻值,查了一下电阻库存“帐本”,有3.9K、2.7K、2.4K可供选择,打算用2.4K的

没想到在“仓库"(一个月饼盒子)里领货时找了半天,上述3个阻值的一个都没找着,却发现了2.2K的,看来我的仓库管理工作实在是马虎。

最后当然是药到病除了,但我不会弄GIF文件,成果无法向大家展示,总之是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井烧鹅”大餐:   吃到没有???   来上2份“海鲜生腌”,喝上一杯红米酒。 ...

有数码之家和各位坛友兄弟作为坚强后盾,这烧鹅吃定了,明天兑现。

网友:
看来是修复了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对这个传感器真是了如指掌,一提其代号,IC及其周边的单元电路图已经在心 ...

4.7K换成2.2K差距有点大,原设计不会不考虑宽容性,可能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D:
牛逼玩家,居然有显微镜。换电阻缺少合理性,会不会只是电压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逼玩家,居然有显微镜。换电阻缺少合理性,会不会只是电压低了?

的确是换电阻可以解决,其实就是增大了I2C的驱动能力。正常合理的做法是在I2C的代码中增加读写不成功情况下复位总线的代码,但是看楼主描述的情况明显是代码中没有这部分,上拉电阻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会造成大批量生产情况下有一定比例I2C失败。用MPU6050时候掉过这个坑

网友:
我都是想吃烧鹅大餐的一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