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d3000V5.6充电动车

楼主(2021-05-15):
老师傅,給看看这个是不是坏了黄灯闪

网友A:
闪黄灯为均流故障或者通信故障

网友B(2021-06-16):
引用 网友A:
闪黄灯为均流故障或者通信故障

大师,这个怎么维修,第一次搞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这个怎么维修,第一次搞这个

不用修,不影响你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修,不影响你使用

但我现在接线上电有53v输出,接通负载就直接掉1.2V,负载是高频感应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