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人生第一个台表,爱德万R6441C拆解图

楼主(2021-05-15):
爱德万R6441C 数字万用表四位半台式万用表从说明书上看是1994年的产品,估计也就这几年,R6441有ABC后字母,每个型号有点区别。
观望了很久,终于入手淘了这台R6441C,看了很多,都成色太差,自己用的东西,就算功能没有问题,外观也不能太差吧,不喜欢将就用。这台成色很是满意,上家也是爱护。
还是上图吧,做工没得挑剔。

目的就是测量这个东西,听说很多电池已经不行了,看到这个放心了

网友A:
台式万用表和便携式万用表有什么区别?除了重还有费电

网友:
我的炮灰表就是这个。。。。。

网友B:
里外成色都不错,多少收的?

网友C:
摆个台式表  显得专业气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外成色都不错,多少收的?

350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个台式表  显得专业气派

没错,兄弟正解,现在听说上门加雪种都带示波器了,不容易啊

网友:
一开始和你是一个想法,现在觉得没买是对的,万用表主要是方便携带,除非不是维修工

网友D:
后备电池没电这个表也就废了

网友E:
后备电池能自己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后备电池能自己换吗?

能换,先飞线焊一个电池上去,换掉原来的再拆掉

网友F:
四位半 没必要买台式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能换,先飞线焊一个电池上去,换掉原来的再拆掉

直接换是不是会丢程序,然后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位半 没必要买台式吧

灵敏度,准确度,量程,功能这些还是不一样的,台表还是比手持强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万用表和便携式万用表有什么区别?除了重还有费电

精度和稳定性比同样位数的便携表高一些,因为台表体积大供电充足,可以加很多额外的补偿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换是不是会丢程序,然后就挂了。

有人说是这样,但我经手过一台6441b,拆了旧电池好几天后才换上新的,也没有报错,不知道是个例还是怎么样

网友H:
正好手里有几张曾经经手的6441b拆机图,凑个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好手里有几张曾经经手的6441b拆机图,凑个热闹

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备电池没电这个表也就废了

网上有教程自己可以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好手里有几张曾经经手的6441b拆机图,凑个热闹

你这个内部还是很好的,就是外观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