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电风扇一通电就摇头

楼主(2021-05-15):
艾美特电风扇 风速档位都正常  扇叶停了 摇头依然不停  必须拨掉电源

网友A:
scr那4个管子,应该是有一个坏了吧,你看一下那个是摇头电机的线,用表测一下那个管子

网友:
直接把摇头电机线剪断,简单粗暴,标本兼治

网友B:
有个双向可控硅击穿了

网友:
负责控制摇头电机哪个可控龟击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双向可控硅击穿了

正解,这控制板只要单片机不坏,基本上都能修好。单片机中有程序,市场上的空白单片机买回来无用,手上没有程序来写入单片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这控制板只要单片机不坏,基本上都能修好。单片机中有程序,市场上的空白单片机买回来无用,手上没 ...

白色那根线是 连接风扇摇头电机的  用市面上普通的双向可控硅能不能代替原来的贴片双向可控硅不???

网友D:
击穿你自己会更换可控硅啊?不行的话还是整个主板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那4个管子,应该是有一个坏了吧,你看一下那个是摇头电机的线,用表测一下那个管子 ...

scr1 白色那根是连接摇头电机的  中间分别对两端 电阻测都是42.2 左右   scr 2~4三根 用同样方法测试两端  三根都是52.2左右  晕头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击穿你自己会更换可控硅啊?不行的话还是整个主板更换了

一、二、三档挑一个不常用的龟换过去不就行了,先顶着用,开始留意楼下垃圾桶,捡到遥控风扇尸体立马捡回家拆龟龟。

网友:
找个调光开关拆晶闸管换上,实在没有先用带开关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scr1 白色那根是连接摇头电机的  中间分别对两端 电阻测都是42.2 左右   scr 2~4三根 用同样方法测试两端 ...

在板子上测恐怕外围电路影响阻值,可以拆下来试试,活着吧确定好的馆子换上。

网友E:
不一定是可控硅击穿,从旁边拆一个换过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是可控硅击穿,从旁边拆一个换过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如你所言  确实不是双向可控硅的问题 从正常电风扇拆个双向可控硅过去  一通电还是会自动摇头

网友E:
看一下控制摇头的轻触开关是不是有问题,现在这类开关质量不好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控制摇头的轻触开关是不是有问题,现在这类开关质量不好

这个也许就是问题所在点,开关始终处于连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