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第三代挂脖风扇通电风扇不转、变光灯不亮怎么修?

楼主(2021-05-15):
求助:第三代挂脖风扇,电池正常,按下开关后风扇不转、变光灯不亮。请教怎么修?谢谢啦!

网友:
有请万用表

网友A:
不会,没玩过,看升压升起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没玩过,看升压升起来没。

就是,初次接触这风扇,没有电路图,更不知是什么芯片。输出端没有升压,是0Ⅴ。无从下手。

网友:
目测也没有几个元件啊,一个一个测量呗。

网友B:
8脚打磨IC挂掉,之前一个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打磨IC挂掉,之前一个就是这样。

谢谢,不知是什么lC

网友C:
风扇电源线直接加电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电源线直接加电转不转?

风扇电源线直接加电转,变色灯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