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服务器电源改可调板子

楼主(2021-05-15):
惠普   华为服务器电源   光宝电源    改电压电流小板空板没有贴片,,,学习画图打了几张板子用不到,,,有谁需要的送你一个板子,不包邮哦,,,可提供器件参数。。。改固定电压电流得焊上器件微调一下就可以了,需要可调的加上两个10k电位器就成电压电流可调,,,一人只送一小块哦

楼主:
有这爱好,又想自己折腾的可以搞个,技术大拿得话,就当没看到吧,,,毕竟俺也是小白一个,,,

网友A:
打了板子了不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板子了不验证一下?

绝对验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板子了不验证一下?

正因为测试过了,可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分割好的吗?要自己割?看别人打版的好像都是发过来割好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分割好的吗?要自己割?看别人打版的好像都是发过来割好的吧?

人家是说一小片。你以为就这样一板给你发来?

网友:
原理图公布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说一小片。你以为就这样一板给你发来?

我不是说给我,我是说打版的时候难道没有割好的吗?人家打版完不都是割好至少有分割线的嘛

网友D:
50A用的什么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给我,我是说打版的时候难道没有割好的吗?人家打版完不都是割好至少有分割线的嘛 ...

我也不知道为啥没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A用的什么负载

电热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啥没有线,,,

分割线要自己加,顶层和底层丝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分割线要自己加,顶层和底层丝印-----

为啥我看有些坛友打版的还有割好发过来的?我以为都是割好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割线要自己加,顶层和底层丝印-----

会另外收费么,

网友:
奉献精神,点赞99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看有些坛友打版的还有割好发过来的?我以为都是割好发的呢

我说的这个是自己划线回来自己割!那种切好的是只有一个电路,或者另外花钱了

网友:
600W的功率,这电源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