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创EDA提示工程内无原理图怎么办?

楼主(2021-05-15):
各位前辈们好

我就是画了一个多路输入,每一路有指示灯,最终汇集到端口

当我点原理图转PCB力创EDA提示,工程内无原理图

我该如何修改,我画的如下图

拱手期盼,你的赐教

网友A:
因为你没保存...

网友:
简单的电路我直接在PCB界面直接摆,根本不需要原理图。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保存...

我确实没有保存
我以前画成过,记得自动保存

楼主:
事实证明,你是高手
原因,就是我没有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