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佬们,博世35618带不带冲击功能?

楼主(2021-05-15):
买了个洋二博世,型号是35618,说是带冲击,但是看不懂呢?求指教。

网友:
既然拿到手了,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顶部扭力环上面有标识,照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扭力环调节刀顶的照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力环调节刀顶的照片来了

丝印花了,看不清,应该是有的,这种重型钻基本都有,不过呢,冲击钻没多大冲击力,打不动墙,只能打红砖6个以下的小孔

网友:
high torque   高扭矩

网友:
铭牌上没标冲击频率,应该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