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头2246XT开卡不能读取RDT

楼主(2021-05-15):
,知道的说下谢谢  单贴镁光581

楼主:
不要看颗粒,颗粒是原来的闪迪,图只是让大家看下板子

网友A:
跑完RDT 然后正常开卡就是/pretest选回2

网友:
这个免跳线板子我是直接换主控,加两个原件,上缓存,46xt实在是太费颗粒了,和46en简直天差地别,有的颗粒46xt都开不出来,46en直接跑圈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完RDT 然后正常开卡就是/pretest选回2

找到原因了,电脑病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