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荣事达RS-W05D灭蚊灯

楼主(2021-05-15):
老爸家里的荣事达RS-W05D灭蚊灯坏了开机不亮灯,风扇不转让我来修一下

拆除后面7颗螺丝,注意有一颗不一样不是十字的是三角的,需要专用起子或用大小合适的一字拧出

拆开后样子

取下线路板

这是RCC开关电源,开关管为13003,目测板子上元器件没有明显损坏,使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电阻 发现R1限流保险电阻阻值异常,从色环看 棕黑黑银金 应该是1Ω,但万用表测量为398k,更换之。

全部还原上电测试工作正常

晕,第一次发这种多图的帖子不知怎么编辑

网友:
据说这种灯失效很快?

网友A:
现在蚊子聪明多了,紫色LED灯早就失去兴趣了,所以都是摆设多过实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蚊子聪明多了,紫色LED灯早就失去兴趣了,所以都是摆设多过实际了 ...

我知道你在说俺把吧,就咬我就不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