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2258xt m2板的CE跳线

楼主(2021-05-15):
海康c160的板,f2焊盘贴单CE颗粒,正贴ID在ch1CE1上,反贴ID在ch0CE1上,也没有丝印,不知道怎么跳线了

楼主:
搞定了,自问自答吧。原本的颗粒是29f01t2ancth2,只贴了靠主控的两个焊盘,01t挪到545s板子上了。图里几颗大s l06b是3111盘上拆的,3111有别的用,这几颗坏块比较多就贴过来了。把图里面红圈的0欧电阻挪到黄圈位置上就好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545s板换了公版58g和300k电阻,贴29f01t2ancth2怎么开都是zero channel number报错,用xt工具就能开出来,但是这样缓存就没用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改的?看范大佬的贴没再改什么别的,但是是l06b,应该是不太一样。

网友A:
300k电阻是干嘛的,我5400s直接换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k电阻是干嘛的,我5400s直接换就用了

范老板的帖子有写啊,545s的vccq是1.2v,58g主控不支持,开不出,改成300k就是1.8v,但是他的l06b能开,我的b16a就是报错zero channel numb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自问自答吧。原本的颗粒是29f01t2ancth2,只贴了靠主控的两个焊盘,01t挪到545s板子上了。图里几颗 ...

545s的板子换了公版主控,改了电压后,贴B16 B17确实会有zero channel number的问题,但是贴L06B就完全没问题(亲测),不知道啥原因,肯定不是土狗的原因。目前我也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k电阻是干嘛的,我5400s直接换就用了

545s原板是1.2v vccq,300K电阻是改1.8v vccq用的。5400s原来就是1.8v vccq,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