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幸拆一个陶瓷水泥电阻7W10RJ

楼主(2021-05-15):
有幸拆一个陶瓷电阻看看

网友:
电阻太小了吧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假货吧?

网友:
这不是水泥电阻吗

网友:
这应该是个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假货吧?

水泥电阻,是真货,就是功率不知道达不达标,假货里面据说用的是碳膜电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9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84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769

楼主:
统一回复  应该是早期的假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水泥电阻,是真货,就是功率不知道达不达标,假货里面据说用的是碳膜电阻:
https://www.mydigit.cn/forum ...

学习了,原来是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原来是真货。

一个小电阻套一个大壳子,功率可能虚标了。。。

网友:
百分百真的水泥电阻

网友:
有幸看LZ拆一个陶瓷电阻

网友:
不算假货,从散热面积上看,7W还是有的

网友:
电阻丝的,还行。

网友C:
水泥原来是为了散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泥原来是为了散热。

水泥不是为了散热,是隔热,防止电阻高温发红引起燃烧。亲历过绕线放电电阻失控,高温发红,就跟烧红的铁丝一样,幸好及时发现,沒有引燃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泥不是为了散热,是隔热,防止电阻高温发红引起燃烧。亲历过绕线放电电阻失控,高温发红,就跟烧红的铁 ...

16楼正解  但这决不是真的,真的应该把电阻放陶瓷中间

网友:
水泥电阻,水泥+电阻,没毛病、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没明白这是真还是假?

楼主:
回复坛友,真的闲不住,以前的是拆不开的,陶瓷是烧结。这次用螺丝刀竟然能挖动,那就挖吧,挖挖挖,开了 竟然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