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fh5900V笔记本的光驱怎么拆

楼主(2021-05-15):
请问哪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二??华硕fh5900V笔记本的光驱怎么拆?是要把整个后面板全部掀开吗?期间要拆哪些东西?正在抢救自己的机器,不胜感激!!

楼主:
老白在线等

网友A:
你确定这电脑有光驱?

网友:
华硕顽石(ASUS)电竞版FH5900V...咨询内容:电脑旁边放光盘的地方怎么打不开?求指教
京东回复:您好!还请不要误会,此款产品未标配光驱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电脑有光驱?

2017年底天猫旗舰店买的,应该不会错吧

网友:
翻过来拍一张,应该拧个螺丝就能把光驱拽出来

网友:
光驱一般都有一颗螺丝固定在主板上,掀开键盘那面壳就可以看到,拧出螺丝,往光驱弹出方向从滑轨内抽出

网友:
背面带这个标记的螺丝,最少也有两个。

网友:
9楼说的对,如果背面没有螺钉,就拆键盘找螺钉。一般光驱就一颗螺钉,拆了就可以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