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樂視S50 2D 雙核電視

楼主(2021-05-15):
拆解樂視S50 2D 雙核電視

2012年的電視,終于出現問題了,出現了有規則的間隔橫紋,聽說可能是邏輯板問題,於是今天就拆來看看

發現CV801LE-A主板有一條天綫,不是從獨立網卡發出的,SD卡上面空置的插口,不知道訥能插什麽

電源板看起來還可以

屏幕面板信息是:TPV TPV500J1,聽説是LG屏幕,不知道能否換LG的主板

這就是邏輯板,上面的芯片就明確是LG的芯片LG 5831

左邊的最左邊的那個的頂端,有點黑,不知道是否這裡的問題

wifi芯片是國產的臺灣螃蟹RTL8192CU,只有兩個天綫,所以第三根天綫是主板哪裏出的,不知道是否雙wifi?

网友A:
wifi是双天线 还有第三根天线?   记得乐视好几个版本是可以加装蓝牙的    就是同款主板适配于好几个型号的电视  分高低配  可以加装蓝牙 有现成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是双天线 还有第三根天线?   记得乐视好几个版本是可以加装蓝牙的    就是同款主板适配于好几个型号的 ...

哦,那可能是藍牙了,但是貌似記得當時的配置沒藍牙,但是既然有天綫,那應該是硬件有了?

楼主:
只插左邊屏綫,右邊屏先鬆開的畫面(坏的那塊只插右綫,不插左綫會和這個相反,右邊是白屏幕
換過來插就沒畫面,問修復大師,說是最大可能是邏輯板問題,然後屏綫,然後是面板屏幕
買回來邏輯板,一換就好了,順便上個散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