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导线如何局部加宽?

楼主(2021-05-15):
例如:智能插座,定时器PCB市电到继电器

局部导线都是加宽的,立创可以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你好,前辈
在哪个环节修改加粗?
请指点,谢谢

网友B:
首先保证要加宽的线周围有足够的空间。然后,选中要修改的PCB导线,修改它的线宽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的就是并排多画几条线,复杂点就铺铜,高级点就分割(就是画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保证要加宽的线周围有足够的空间。然后,选中要修改的PCB导线,修改它的线宽属性就可以了。 ...

10安培,常见PCB导线宽度至少超过多少?

网友C:
10A自己在PCB上加铜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A自己在PCB上加铜线吧

看来事情很严重

网友:
开窗加锡就好了,立创好像不能局部加宽,要么并排画线,要么直接用实心填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