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端午节快到了,练习一下绑大闸蟹的技术……

楼主(2021-05-16):
平时经常会用到很细的飞线,以前都是凑合着用AWG24的线飞来飞去,感觉AWG24用起来还是比较笨重,所以这次专门买了几卷OK线(纯铜镀锡单芯的飞线),这下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AWG26的线,红黑黄各买了一卷,AWG26的标准电阻是1000m长度133Ω;这卷的长度是80m,实测电阻12Ω,换算下来是1000m 150Ω,还行吧

AWG30的线,也是红黑黄各买了一卷,AWG30的标准电阻是1000m长度338Ω;这卷的长度是250m,实测电阻90Ω,换算下来是1000m 360Ω

成卷的线拆掉外面的热缩膜之后就是这种姿势,散成一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散,就像无组织无纪律的大闸蟹,看着膈应,所以必须要对其采取某种强力措施才行

淘宝上有卖这种线轴的松紧带的,不过价格相当的不友好(因为是进口的东西),还不包邮,运费贼拉贵,咱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给大闸蟹准备的草绳……尼龙扎带和得力橡皮筋(得力的确实耐用)

橡皮筋穿过轴心,尼龙扎带穿过橡皮筋

再把线头穿过这里

收紧尼龙扎带,最佳的状态是扎带环里橡皮筋的摩擦力可以阻滞OK线移动,但扯OK线的时候阻尼又不大,这个比较考验收紧尼龙扎带的手法了。

弄好以后线再也不会来回的松动了,当需要用线的时候,只要把线头这端按住,然后另一只手向相反的方向去撸橡皮筋就行。一般这种OK线需要用的长度都比较短,所以一般撸几下橡皮筋之后,露出来的线的长度就基本够用了。

下面测一下线径,卡尺是好基友之前送我的,很好用。卡尺的分辨力0.01mm,一元硬币直径25mm,实测直径24.97mm,读数偏小0.03mm

AWG26标准直径是0.405mm,实测AWG26 OK线的直径0.40mm

AWG30标准直径是0.254mm,实测AWG30 OK线的直径0.21mm

一排大闸蟹终于绑好了,我们下面是不是该研究一下怎么吃的问题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这下可以用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的时候了

网友A:
捆绑技术玩的溜啊!但是只有一样?请对比下图全套购买!

网友:
老陈醋准备好了,过来借点螃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捆绑技术玩的溜啊!但是只有一样?请对比下图全套购买!

刀仔发的是啥玩意,我咋一样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捆绑技术玩的溜啊!但是只有一样?请对比下图全套购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图呢,我好像知道了什么

网友:
来几个半斤八两的大闸蟹

网友B:
撸了这么多啊,搞维修都得用上10年8载的

网友C:
这也叫绑大闸蟹?  标题取得够花哨和娱乐的

网友D:
这样是防止线散了,我有一个想法,按照最后一张图,找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纸筒(或者饮料瓶,易拉罐也行),锥上几个孔,线头伸出来,就可以用多少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了这么多啊,搞维修都得用上10年8载的

他。。。他。。。他没有小卷的,然后我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叫绑大闸蟹?  标题取得够花哨和娱乐的

震惊!他们居然对OK线做了这种事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防止线散了,我有一个想法,按照最后一张图,找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纸筒(或者饮料瓶,易拉罐也行),锥 ...

坛友说的我也想过,可行,但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要用一种线,得把六卷一起都拿过来,比较笨重,还是单独绑上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E:
土豪买买买 打土豪分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买买买 打土豪分田地!

来,嘴里先塞个大闸蟹,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捆绑技术玩的溜啊!但是只有一样?请对比下图全套购买!

要绑一只这样的要多少喔

网友F:
我以为是美食贴。。。。这个季节的大闸蟹还不够好吃

网友G:
端着醋大兴而来,败兴而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是美食贴。。。。这个季节的大闸蟹还不够好吃

没错,等到下个月就好了,而且还会有外地的大闸蟹去阳澄湖泡水洗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端着醋大兴而来,败兴而归

坛友吃蟹装备最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