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十个平方不到的面积,装多大功率的空调?

楼主(2021-05-16):
十个平方不到的面积(实际上7.6),装多大功率的空调才合适?

网友:
1P和1.5P都可以。

网友:
选大不选小,我3*3.5,买的23的,制冷效果不好,

网友:
1P够用了,还不到10平

网友:
不是楼顶,不当西晒,不是啥板房,1p够了,外机安装位置也要考虑,下午直晒外机效果也会差些,平时屋里一出太阳就很热的话可以考虑1.5p,买个新一级变频的也不算耗电,现在1p跟1.5p价格差不了几百

网友:
大一匹就够了。太大浪费电。

楼主:
如果是选1.5以上的话,会不会大了反而不好?

网友:
正品1P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选1.5以上的话,会不会大了反而不好?

面积是楼房还是篷屋等等有非常多的未知条件,
随便甩出的问题,得不到专业答案的可能性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是楼房还是篷屋等等有非常多的未知条件,
随便甩出的问题,得不到专业答案的可能性非常高。 ...

就是普通1楼2楼的楼房

网友:
看房子的环境,比较密闭,1匹就够了,
如果老房子,1匹制冷可以的,到冬天制热就不行,温度上不去。

网友:
小1.5到1.5匹更省电,制冷制热不会满功率运行,达到制冷温度后低频运行长时间运行省电

网友:
选大不选小,标准1P:lol:如房间向西就选2P

网友:
还要看人,需不需要快速的制冷 制热(就是想马上让屋里冷下来和热起来)需要的话,就1.5的,不需要的话1的就行。这是我非专业 的意见。

网友:
 最低要4匹柜机。

网友:
我安装的是26的空调冷暖的。

网友:
单制冷1P够了,要制热的话1.5P以上

网友:
觉得买空调最好不要在旺季买,装的人多 师傅不够用,可能安装的马虎,

网友:
7.6
1P很快就到设定温度了,后面再启动压机打不到1分钟就停机了。(定频)
睡房会感觉很冷的,建议变频舒服(或许费点电,压机寿命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