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大工程,更换晒衣架支架。

楼主(2021-05-16):
用了快二十年的晒衣架支架开始风雨飘摇,左右晃动不稳定,参照楼上架子用电梯加强角钢焊了一个,边上加三角辅助固定连接,纹丝不动。
安装时费了不少功夫,本来已经固定好了,又不符合老婆的身高要求,重新打孔把铝合金哂衣架整体上移十公分,这样刚好可以推到最远端。
最后一道工序是刷漆,可惜天公不作美,连日雷暴,抢在两顿雨之间分别刷了两道白漆了事。

左边因为楼下有雨蓬,只点焯了一边,飞溅会把蓬子打出麻花洞。

网友A:
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感觉使用上不是很方便。

网友:
住楼房,还能有一大堆工具,确实是个自己动手爱好者。是不是很怀念当年自家的大院子?

网友B:
这个焊得够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啊。

多谢提醒,我用上了安全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焊得够牢固吗?

两个架子,每个分担二百斤没问题。力量已经分解了,变成垂直和横向两方向了。

网友C:
1、阳台未封
2、师傅带进厂叫做的第一个大件就是自己捡料焊个铁皮工具柜收自己的工具……
3、有台钻+已经一堆孔了,找块料打孔螺丝拉接/支撑就是了,焊接一点靠药接的住也好
4、元宝螺丝好评
5、安全带好评
6、带孔角铁 多用角钢 冲孔 多孔 热镀锌 带孔镀锌 角钢 加厚 国标打孔 等边 花三角铁 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阳台未封
2、师傅带进厂叫做的第一个大件就是自己捡料焊个铁皮工具柜收自己的工具……
3、有台钻+已经一 ...

阳台是没封,枭首透气,但是每年梅雨时太难过。
台钻是70废品收的,换了个220电机,自己翻新了一下。
角钢是废品站收的人家电梯专用加强角钢,强度一级。

网友D:
全能大师,工具齐全,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能大师,工具齐全,点个赞

都是平时用工钱换的。

网友E:
这种圆弧的地方装晾衣架晾晒不方便。

网友:
我们这里都开始禁止在外面凉衣服喽!说影响市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圆弧的地方装晾衣架晾晒不方便。

确实是的,只有定制扩展支架

网友:
晾衣服在里面天花不好吗 又能防雨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工具也全。

楼主:
哪里看得出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