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装的格力2800价位变频大1匹空调,一晚耗电空调伴侣记录1度电

楼主(2021-05-16):
新装的格力2800价位变频大1匹空调,一晚耗电空调伴侣记录1度电。
房间大概是4*3.5=14平方。
隔热比较好。
新买了个小米的空调伴侣1代(带蓝牙网关)
昨晚测试,12点到早上8点耗电1度,不到1元钱。
房间密封比较好 隔热也比较好。
打破了我空调比较费电的印象。
设置26度 比较凉爽了。
各个时间段功率记录有图。
小孩房,睡觉得盖薄被子,穿睡衣。

变频空调可以控制制冷功率,不会向定频一样忽冷忽热。

网友:
小米做智能家电最放心了

网友A:
俺的海尔36定频,现在设置为26度,二十四小时还用不0.5度电,毕竟光循环风扇转。

网友B:
两千八百块就能买到变频了?太便宜了

网友C:
楼主少说了最重要的参数:室外温度多少度呢?

这个影响应该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海尔36定频,现在设置为26度,二十四小时还用不0.5度电,毕竟光循环风扇转。 ...

开25度晚上就要盖两床薄被子了,冷嗦嗦,原来用定频都是开到18度,不然温度不准,忽冷忽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少说了最重要的参数:室外温度多少度呢?

这个影响应该很大的

地处深圳,晚上还不太热,白天预报3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千八百块就能买到变频了?太便宜了

去年双12买的,买了四台格力,。忘了是3500还是2900了。随便说的价格。说2800是因为刚才去淘宝随便搜了几款格力变频,差不多最便宜的这个价格吧。好像是能效低一点的,我这个应该是买的能效高一点的,应该是3500价位的。怕说多了,被人说买贵了。你是觉得便宜啊。去年双12还买了大一匹定频最便宜的放杂物间,才1600买到。
价格这个东西市场决定,现在淡季应该也不贵。

网友D:
具体格力什么型号,家里的旧空调要换机了

网友:
是变频空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格力什么型号,家里的旧空调要换机了

云佳,买的中等价位的云佳
天丽系列便宜两三百(能效低一点4.7左右),云锦,云佳中间价位(能效比高于5),多了wifi的云恬贵几百,我也买了一台,格力的wifi做得界面不好使用,还不如自己80元买个空调伴侣(没必要)

网友E:
才买了台正1.5匹(35)的格力品悦空调(带WIFI),感觉WIFI用不着。29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买了台正1.5匹(35)的格力品悦空调(带WIFI),感觉WIFI用不着。2900

嗯 格力的app界面不好用,外挂空调伴侣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佳,买的中等价位的云佳
天丽系列便宜两三百(能效低一点4.7左右),云锦,云佳中间价位(能效比高于5) ...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
空调测评的,标准是不对的。正常应该先说明,室内环境温度(开机前,和关机后),室外环境温度(重点)。房子结构,多少平方米,有无外墙保温,及房高多少,机器离地多高?这些等等数据,而不是光说一夜多少度电?
晚上12点到早上8点,也就是8个小时而已。在没环境温度,一切数据都是假的!!!
以我这室外温度,开12小时,也不会超过一度。环境温度20度,空调风扇都不转阿。

网友D:
哈哈,刚下单,2699,大1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刚下单,2699,大1匹

这个价位是1级能效的。比三级能效的变频空调省电很多。
例如我家用的这个大一匹,制冷量是2600瓦,压缩机一级能效,运转全速不超600瓦,如果是三级能效,同样制冷2600瓦,压缩机耗电功率就要800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价位是1级能效的。比三级能效的变频空调省电很多。
例如我家用的这个大一匹,制冷量是2600 ...

恩,满意。今天已经接到客服电话了,旧空调可以折旧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满意。今天已经接到客服电话了,旧空调可以折旧回收。

通过连续几天观察,一晚上正常8小时,中午一小时,大概电费2.5元,正常一天不超3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千八百块就能买到变频了?太便宜了

小米2099能买1.5P全直流变频,新国标一级效率5.15,最大制冷量5200W,这个2800的才4500W。。而且小米直接就有功率统计 手机APP远程控制
型号是米家互联网空调C 去年8月买的2099 长虹代工 外机30Kg 整机保6年 还加了99 整机6年只换不修后4年免费修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