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竞成JC-400-24伏电源的调压瓶颈?

楼主(2021-05-16):
      淘了个坏的电源,是竞成的没遇到明纬,竞成电源和明纬电源相比,除了494的外围电路,其它和明纬大体相同。       一模一样的8块光溜溜的电路板每块3元,拆了一堆的零件,剩下的废板又卖回去,居然还能卖20块,其中的窍门是:从老板手里买来的,再找老板娘卖回去,说是40块钱卖给我的,老板娘居然半价又回收了,哈哈。

      也就是13009K坏了,三下五除二修复后开始改可调,。目标电压0到50伏,目标电流30伏/15安50伏/5安。

      先增加一只输出电容,从三只加到四只,两并两串,70伏4400UF,不够的话利用内部空间再加几组。增加一只和原先相同的680欧姆电阻,分别并在电容上既作泄压电阻又当电源的负载电阻,电容的中心点引出说不定还可当小功率的正负双电源使用。

      本以为改可调很容易,实际过程困难不小,谁叫我是第一次改494的电源呢。

      先拆除12脚供电二极管,接着拆除R30R34,再拆除自激启动电阻,加上19伏辅助电源,串灯开机,1K微调改成5K电位器,2脚也接上25K电位器,搞了几个小时,电压9-40伏,无法0伏起调,也无法升到50伏。

实没办法了,还是要画图分析,从原理上找原因。

注:494的输出部分电路没画。

楼主:
Q5型号8050,怎么也看不懂其作用。

网友:
高压40V正常,调到最低压时2脚电压多少

网友:
电压不能调高要拆除过压保护,电压不能调低,就是短路的问题了吧

参考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Q5型号8050,怎么也看不懂其作用。

Q5是短路保护用的(也可以说是输出低电压保护), 拆除D13 就解除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
原机24V的,是不一定最高能到50V (和变压器设计有关),一般机器设计时,默认大概占空比在50%左右。不动变压器,494的最高占空比只能到97%。估计一下,(24/0.5)*0.97=46V。

楼主:
今天下午比较忙,现在吃过饭了,继续盘。

楼主:
刚刚试机因为没有铝合金外壳无法散热,忘记及时断电,炸了。惨不忍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机因为没有铝合金外壳无法散热,忘记及时断电,炸了。惨不忍睹。

不加负载,只测电压,不会炸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负载,只测电压,不会炸鸡呀!

加了个48伏140瓦的大灯泡,忘记及时断电。昨天今天试了十几次了,都是几秒就断电的,刚才终于忘记了。

网友A:
这么大的负载,灯泡冷态电阻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个48伏140瓦的大灯泡,忘记及时断电。昨天今天试了十几次了,都是几秒就断电的,刚才终于忘记了。 ...

不加散热片,TO-3P这类封装的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才3W左右,带重载是要炸机了。弄个小一点的铝片铜片装上去也比没有的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负载,灯泡冷态电阻很小的!

不是冷态炸的,是我忘记关灯泡了,有一分多钟的样子吧,不炸才怪。

楼主:
笑掉大牙的维修:

昨晚烧了的板子修了好久也没修好,元件也坏了好几个,2655驱动管、1.6欧姆基极电阻、稳压管、二极管,都有坏的,最后494都换了还是没修好,只好睡觉了。刚刚准备换功率管,才真正查出问题,什么问题呢,看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
还真没有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笑掉大牙的维修:

昨晚烧了的板子修了好久也没修好,元件也坏了好几个,2655驱动管、1.6欧姆基极电阻、稳 ...

功率管位置装了个ST的共阴快恢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位置装了个ST的共阴快恢复管。

所以这是个笑掉大牙笑话。这样能修好了太阳就从西边 出来了。

楼主:
哈哈,这位也迷糊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是个笑掉大牙笑话。这样能修好了太阳就从西边 出来了。

维修安装前,不管是新管还是旧管,我的做法是,装上去前至少用万用表简单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笑掉大牙的维修:

昨晚烧了的板子修了好久也没修好,元件也坏了好几个,2655驱动管、1.6欧姆基极电阻、稳 ...

日常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