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漏维修惠普TPN-W133笔记本进水不充电

楼主(2021-05-16):
日期:21-5-16
机型:TPN-W133
板号:17885-2
平台:AMD
故障:进水不充电
维修:
客户拿过来说不充电,只能用电池开机,拆机发现主板有进水痕迹,还正好是充电芯片位置

清理之后故障一样,拆除电池单用电源发现,主板待机都没有了,且接口的指示灯也不亮,只有接口输入有20v供电

在测量隔离管发现问题,隔离管G也是20v

很明显的故障隔离管没导通,另一端0v

怀疑隔离管损坏,更换一个测量电压G级被拉低导通,插上电源,指示灯也亮了
充电也正常了

维修结束,捡漏成功

网友:
能修笔记本电脑版的都是高手

网友A:
网卡腐蚀的电容得换吧,意思就是隔离管G极击穿失效了。下次楼主来个镀个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腐蚀的电容得换吧,意思就是隔离管G极击穿失效了。下次楼主来个镀个CPU。 ...

电容会焊接的都能换就没拍照片。
换cpu线下能接单的很少,毕竟价格不便宜,好多cpu坏了报价  都是直接换电脑或者折旧了,有机会 会发的

网友B:
大哥,我有个戴尔的进了点醋,找你修修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有个戴尔的进了点醋,找你修修怎么联系

目前比较忙,有问题可以发图片上来,小问题可以指导你维修

网友:
专家级的玩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比较忙,有问题可以发图片上来,小问题可以指导你维修

我目测问题应该不小,我没那个本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