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明纬电源改可调面板的参数图纸

楼主(2021-05-16):
谁知道明纬电源改可调面板的参数图纸

网友A:
手里这块,测量下呗!
这个是手调的,数控的只需要一个旋钮。

网友:
这个还要什么参数,根据现有的表头,可调电阻,以及接线柱,开关等开孔就行了,不一定要参照别人的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这块,测量下呗!
这个是手调的,数控的只需要一个旋钮。

谢谢 帮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