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10A超级电容均衡板

楼主(2021-05-16):
我们在玩电容电焊机时,超级电容容量太大,往往需大电流充电,如果电容电压超过限压电容就危险了,爆炸威力就是个手雷,所以电容均衡板是必须的。
淘宝成品板子大多是0.7A的能力,不符合我们大电流充电时候使用,因此做个10A能力的电容均衡版。
画板,打样,制作。。。

泄压电阻选择2.2R,10个电阻

板子到了

个人使用,在做个标识

还是6块

焊接部分元器件测试

测试没问题,焊接全部元器件

大电流测试使用2400电源
开始测试

达到使用要求
剩下5块板子分享给了坛里玩电容电焊机的朋友,等待他们测试

网友:
这板子威猛

网友:
10A的均衡有些杀鸡用牛刀了,电容在充电末期的充电电流是很小的,除非两个电容的容量悬殊太大,成品法拉电容组里的的过压均衡也不超过300ma。

网友:
刚想买几个超级电容玩玩电焊机,见到这么严格要求就不敢玩了

网友A:
两串电阻均衡,实际如4楼所说10a有些夸张了~

网友:
的确壮观啊

网友B:
  10A还是不够,充电器多大电流,你这多大电流合适。。。。
我觉得原装保护板电流小但是可以输出信号让充电器停止充电或者减小电流更合理吧?

网友C:
只有电容快嗝屁了才用得上这么大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电容快嗝屁了才用得上这么大均衡

额,你的电子水平真低呀。。。
快嗝屁的电容内阻会很大,电流根本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还是不够,充电器多大电流,你这多大电流合适。。。。
我觉得原装保护板电流小但是可以输出信号 ...

我就用10A充电呀,完全够用,多位坛友已经使用上了,反馈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串电阻均衡,实际如4楼所说10a有些夸张了~

拆机电容,一致性不能保证。在大电流充电时可以保证不出问题。

网友D:
大佬,求电路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用10A充电呀,完全够用,多位坛友已经使用上了,反馈很好

你这量身定制的呀!
我弄了个45A的充电器,一直不敢用的,买了原装板子切小块出来,准备引出信号控制充电器的工作。
但切出来的板子试了启动电压很高,闹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量身定制的呀!
我弄了个45A的充电器,一直不敢用的,买了原装板子切小块出来,准备引出信号控制充电 ...

成品板子改下电阻就可以调启动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求电路原理图

我以前发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板子改下电阻就可以调启动电压了

谢谢!正有此意,我研究下。

网友:
原理图有没有?

网友:
请问是不是用的BW6101

网友:
我就搞不懂了 2串2并 就切的原装保护板 用的LED5v40A的电源调到5.34v用得欢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