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电笔,里面没电路却能显示?什么原理?

楼主(2021-05-16):
一直好奇这种数显电笔没有电池却能显示
这次拆开一个看看内部结构

外貌

拆下后盖,里面一个单面板

拆下螺丝,拿下电路板

一个液晶,电路板上没见到元器件

重新组装,显示完好

求大神解答下里面没电路却能显示?什么原理?

网友:
黑色的东西是电阻,断码屏给电压就显。

网友:
那黑的是印刷电阻,板是铜箔板

网友:
板子上黑色碳膜就是分压电阻,分压比不同输出多段电压,笔尖接触火线,笔中电阻和人体到大地形成回路,交流供电被分压输出多段不同电压节点,驱动液晶各段显示,电压不够就不显示,电压够高了该段就显示了~

网友:
感生电流,并不需要太大。

网友:
怪不得有只同款不同牌的用了10年还能用原来里面没电池

网友:
里面原来是这样啊,很早就想拆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一直以为里面有纽扣电池和集成电路呢

网友A:
黑色的就是印刷电路元件,你割断一个看看

网友:
才看到内部

网友:
原来内部这么简单,难怪买了个测地线的小玩意就送了把同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就是印刷电路元件,你割断一个看看

碳膜,也就是所谓的碳膜电阻

网友:
以前这玩意还有实体分压电阻,现在好,直接炭条了,显示屏不是字段也不是点阵,而是字块,所谓36V,55v,110v220V,每个电压是一个段位,你可以理解为一串电阻上的几个LED,到多少V点亮一个,再高,逐个点亮,
原理就如同一条越来越高的斜街上的房屋,平常小雨,淹最低的那家,中雨,淹前几家,大雨,淹剩下的,暴雨,全见不着了

网友:
颜色型号款型都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的,不用钮扣电池。

网友:
电路板上的黑线是印刷电阻,对220降压,人作为接地线才会工作的。

网友:
这种电笔30年前就见识过,感觉不可靠。

网友:
真是够简单的!黑条是印刷电阻,分压点亮LCD对应段码,形成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