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个电锤转子怎样拆出来

楼主(2021-05-16):
折腾了半天没拆出来,转子火花拉一圈(碳刷接触处),想换转子。

网友A:
清理干净,换碳刷就行

网友:
风扇上面还要拆开,上面有伞齿,拆了就能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干净,换碳刷就行

清理也不行,转子不好了,也能湊合用,换转子更好。

网友:
高目数砂纸蹭,蹭完了牙刷刷,基本可以解决

楼主:
先撬开一边缝加铁片,另外一面再撬就出来,谢谢了

楼主:
还是决定换转子

网友B:
都没磨损多少, 换来干嘛, 打磨好就行了

楼主:
买个转子换上,火花像针尖细,偶尔服役下,至此拆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磨损多少, 换来干嘛, 打磨好就行了

有处铜片有片废了,用极细砂子处理后,依旧。

网友C:
看转子线包发黑,有短路的地方了,一溜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转子线包发黑,有短路的地方了,一溜火花。

是啊,碳刷也用不久,自己卫生间改水箱没它不行。计划用一个月完成(没在房子里住,只是有时去房内打扫下卫生,阳台浇花),周六周日休息,今天把蹲便器干掉了,地砖计划全换,全程自己独舞,下面上传两张图片。

楼主:
又要开始独自搬水泥上楼了,也准备了移位管。

楼主:
都是水压惹的祸,害我又要劳累伤其筋骨,饿其体肤。原厂内自己水塔供水,水压洗澡时喷头极大,有握不住之说,手开阀冲厕也完全没问题。自北控接管改造外地下管道,手开闷冲厕就喊叫天天不应,厂内70多栋楼房,只建一个升压站,多人跟物业反应水压冲厕问题,也无济于事。只有长痛不如短痛,改水箱冲厕上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碳刷也用不久,自己卫生间改水箱没它不行。计划用一个月完成(没在房子里住,只是有时去房内打扫下 ...

看了下图片,这工程还不小哇,自已干?楼主也真是多才多艺,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图片,这工程还不小哇,自已干?楼主也真是多才多艺,省钱了。

喜欢瞎折腾,四年前自己独自改造,当时我想改水箱,老婆说就用手开阀也方便。一念之恋,没想到四年后会再次折腾。

楼主:
2017年夏改图片。

网友D:
联塑的管子多便宜,非得用伟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塑的管子多便宜,非得用伟星的。

在某宝没看到联塑移位管啊,伟星死贵,快200了。计划1000元左右搞定就欧了,只是只有周末才能折腾,现在不是年底,不好请工休。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瞎折腾,四年前自己独自改造,当时我想改水箱,老婆说就用手开阀也方便。一念之恋,没想到四年后会再 ...

事实上不如一次性搞好,当时是费点事,实际是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