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88nv1120 小马牌到这必须听话

楼主(2021-05-16):
什么er04,丢垃圾桶,看图写话,照着做,学会了不许乱讲。

网友:
海力士这个颗粒的最好开过了/开2次

网友:
最近撸多了,看画面有点泛红啊

楼主:
谁赞助点,买个好显示器,给你们拍图。

网友:
修好的固态卖掉回血,就有钱换显示器了

网友:
qfg8pem基本上是必定成功,而qfg8pdm是有概率开出来之前开了20次才成功一次,设置和步骤都是没改的

网友:
手上有块捷豹龙的1120盘,贴540s拆的颗粒怎么都没开出来,看着设置也没差啊后来又贴回58xt了

网友A:
这显示器。。。肾虚啊

网友:
这转接板的绝缘很强啊

网友:
显示器现在涨价,过段时间再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器。。。肾虚啊

显卡的问题!!!!!!

网友(2021-06-15):
哥们请教下  我和你颗粒很相似,你这个开卡没有点设置里  开始吗?
步骤能否写详细下,看下我的麻烦指点  谢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60466&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