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E8820S中有IPTV的选项,什么用途?

楼主(2021-05-16):
请教一下,ZTE8820S中有IPTV的选项,有什么用途,怎么用,有没有用过的介绍一下方法?是否通过光猫配合直接实现单线复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如果是电信盒子,客厅就一根网线,有线接路由器,就需要用iptv功能端口绑定,你不会绑定的话,直接进设置输入密码6321或10000,改为无线连接即可,省心又省事。移动盒子没那么麻烦,有线无线随便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信盒子,客厅就一根网线,有线接路由器,就需要用iptv功能端口绑定,你不会绑定的话,直接进设置输 ...

广电的或者联通的、移动的都可以用?我现在用的是广电宽带,广电机顶盒也太差劲了!功能太少了!有个联通的机顶盒,现在可以用上吗?反正连接上不能用,有办法破解下吗?

网友(2021-09-26):
可以的,在光猫设置lan口设置多个VLAN,实行单线复用,路由上lan口绑定VLAN接IPTV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