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滤反吹控制器

楼主(2021-05-16):
养了一台工程车在工地干活,环境非常恶劣,打算学做一个空滤反吹装置安上去,安装后是这个样子

降低司机劳动强度,具体如下表文字
工作要求如下

控制脉冲阀

想做一个电路来实现这个操作或者成品来实现控制!

网友A:
然后每次熄火还要拆空滤盖子取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每次熄火还要拆空滤盖子取灰?

气动的,关闭钥匙,电路板控制脉冲阀给空滤提供压缩空气,压缩空气吹滤芯

网友B:
能有原电路吗?
改成拔掉药匙后自动接通反吹按键?
电路的功能:并在手动按键上?在机器使用5分钟以上,关机接着一个反吹是吧。

网友:
这个车上要有压缩空气储罐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有原电路吗?
改成拔掉药匙后自动接通反吹按键?
电路的功能:并在手动按键上?在机器使用5分钟以上,关 ...

仔细看文字描述,我没有图,想找图,就是一个停机后发出信号,电路开始工作

网友C:
脉冲电磁阀磨损还是蛮快的6个月以后出问题概率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电磁阀磨损还是蛮快的6个月以后出问题概率挺高的

这个倒无所谓,每天使用次数不会超过30次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时间控制器吧?应该简单。
点火开关检测为开,如果运行状态为假则发动计时开始,如果运行状态为真则忽略。检测手动开关,如果开,继电器吸合一次,延时3秒,再次检测手动开关。
发动计时5分钟到,运行状态为真。进入点火开关检测状态。
粗略画了一个流程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有原电路吗?
改成拔掉药匙后自动接通反吹按键?
电路的功能:并在手动按键上?在机器使用5分钟以上,关 ...

这个设备就一个电路加一个脉冲阀,电路再熄火的时候给脉冲阀通4次电,每次1秒反吹一下空滤,打算做一个,抖音有成品图

网友:
全手动即可,越简单越皮实

网友B:
终于看出来了,你是要一个自动接通三次的开关并联在手动按键上代替手工动作。
1,你没有空滤的电路,不知道开关接正还是负,电流需要多大,负载是直接到电机的感性吗?还是阻性的小信号线?
2,时序图?3秒后通1秒断29秒再通1秒断29秒再通1秒断29秒?
单片机最简单
要不一个延时电路加定时电路比如4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出来了,你是要一个自动接通三次的开关并联在手动按键上代替手工动作。
1,你没有空滤的电路,不知道 ...

外置空滤那里只有一个脉冲阀,这个电路要求就是发动机启动运转30分钟后给脉冲阀通一次电,每次1秒,间隔30分钟再循环一次

网友D:
用这个成品行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成品行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f2ff81e6Yb4xKE&id=545403656584& ...

这个我看过了,最低都是8路控制,我做个一路控制就足够了,谢谢

网友(2022-08-10):
这个倒无所谓,每天使用次数不会超过3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