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做一台功放,全密封抗干扰,百分百防尘。

楼主(2021-05-16):
原来是这样子的,很容易吃灰。

这次很很心,把马兰士CD机拆了,利用它的外壳,

利用CD机原装变压器,温升很低,交流声是不存在的,更不存在夜半听牛叫的尴尬。

上镀金接线柱,应该经的起时间考验。

散热先用废纯铜CPU散热器底板作均热桥传外壳,之间涂了散热膏。实测温升很低。

接线备忘。

按键洞密封,防尘。

特色哈!

23合一泡水半价兑换的,平生第一次用这么好的罗丝刀,效率增加不少。

机箱后面四个接线柱开孔,最费劲。

样子还过的去吧,有独立耳放,怕影响家人,把主音量关掉就行,插上我心爱的森海塞耳PX-100,一样劲爆。

网友A:
这是用的网线吧  行不行啊

网友B:
我也做了个图一的那种功放,全部模块放在一块木板上。楼主的功放芯片是18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网线吧  行不行啊

进口耐高温特氟龙镀银线,网线那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个图一的那种功放,全部模块放在一块木板上。楼主的功放芯片是1875? ...

ST的2030A

网友C:
这是裸奔的机子,给换上一件名牌的衣服

网友:
2030真牛啊,我三十年前做的功放就用的这个,后来用1514又做了一个,滤波电容后加稳压再加滤波,没加前置,到现在电位器不行了就放着吃灰了……

网友:
线材有点细了吧

网友:
皮大馅小,有点空心的感觉。

网友D:
不拆的话,把坏的马兰士卖了能换一个很好的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拆的话,把坏的马兰士卖了能换一个很好的功放了

学弟所言极是,这台马兰士CD5000其实没坏,因为有其它的CD机,平时极少使用,有次在柜中取出使用,显示No Disc,心清很不爽,
我以为它坏了,本身又是马兰士的低端机,叫人维修没多大价值,当时开拆了。

没多久,柜子中的飞利浦 Philips DVD860,同样显示No Disc,当时心一惊,这机子比马兰士贵一倍,我想清洗光头是否解决问题呢?结果完好如初。

由于马兰士的排线剪断了好几条,光头也找不到了,想复原已无可能,权当学习过程的白老鼠。

这次当功放外壳,也算发挥余热。

我还有台法国CD机,甲类输出,声音很美妙,我自已换光头排线插反,置身柜中十年了,修复要找HK雅典,不知要收费多少。

发烧费钱。。。

网友:
电源也太小了

网友:
玩音乐的都是大神

楼主:
小鬼子的变压器效率高。

网友E:
能不能做小一点

网友F:
输入   输出 线材,感觉些许潦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做小一点

准备与DVD叠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   输出 线材,感觉些许潦草啊

用上了久藏的镀金接线柱,线材那敢马虎,原机排线,新加的是特富龙镀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裸奔的机子,给换上一件名牌的衣服

上次听了层主评论,。机子也确实裸奔好几年了,突然有了加外壳的动力。

不知层主是否如此,我做事需要激情,重复简单劳动心特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听了层主评论,。机子也确实裸奔好几年了,突然有了加外壳的动力。

不知层主是否如此,我做事需要激 ...

我也是懒癌患者,有时候丢到那里好长时间不动,但是只要一动,我就要把它做好,不吃不喝,废寝忘食也要做,所以经常因为不接送孩子买菜做饭和老婆发生口角,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