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DIY之歌德耳机组装全记录

楼主(2021-05-16):
最近买了一套歌德耳机的壳子,主要是因为它换单元方便

几乎是全金属的,壳体部分除前网是铁的,后网是不锈钢外,其余都是铝合金,前网边缘有些毛刺

用锉刀打磨一下

再用油性笔涂过打磨的地方

前网和前盖,接合面不是很平,要用胶水固定

胶水要涂厚些,原来买的是E8000的胶水,发来的是E6000,也能用

用重物压住,胶水干得比较快

两个前盖粘好了

接下来处理后网和后盖,因为接合面很平,用双面胶就好了

测量后网直径,取54mm

后盖的内径,根据这两个参数裁双面胶,为了不让胶露出来,后盖内径参数要加大,取44mm

用分规在双面胶上划出划痕,外径54mm、内径44mm的同心圆

用剪刀剪,用刻刀刻

先把双面胶粘在后网上,如果怕不好定位,可以先涂点水

再把后网粘到后盖上

接下来处理Y架的问题,按目前的状态,直接上螺丝也可以,不过耳机壳转动阻力太大,最好将弧形条整一下,要注意红圈处是脆弱的,不要受太大的力

调整后的样子

注意两侧的间隙,有1~2mm,这样上螺丝后不会摩擦壳体,而且转动阻力小

两个Y架尽量调整一致

Y架和壳体的螺丝用的是自紧螺母,螺丝拧紧后松一圈,这样就会有一个螺距的间隙,不会发生摩擦

壳体下方的接线孔有螺纹,可以拧上3.5的耳机插座

不过用这种方式,有些单元就装不上了

还是用回传统的接线方式吧,找两个胶套,这是3.5插头的尾部胶套

卡得挺紧

主体已经搞好了,就剩安装单元和接线了

单元是从老五数码之家那买的,8.9元一对,够便宜,不过试了几个壳子,声音够呛,现在试一下这个壳子。由于前网是铁的,单元直接吸在前盖上了,不要胶水也可以固定

拧上前盖,调整一下单元的位置,以方便接线

找条耳机线焊上

拧上后盖,基本完成了

耳机壳套件配的是小海绵套,也就是压耳式的样子

对于现在这个单元来说,这个海绵套的效果不好,低音几乎没有

买了一对兼容歌德PS1000的大套

装上后形象大变

新问题来了,头梁原来是按照小套来设计的,换上大套后不贴耳,与耳朵下方有较大空隙

把头梁钢条拆下

用钳子将两端朝内弯一个角度

装回去就不同了,耳罩贴耳,感觉挺好

最后是调音了,这个耳机壳的调音很方便,拧开后盖就可以对单元进行调音,在后网上贴上不干胶就可以尝试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效果。如果齿音重,就裁两块海绵,坐垫海绵密度高,效果较明显

将海绵块塞入耳套中间的孔中,用不同厚度的海绵块,齿音可以减弱或消除

DIY耳机其实并不能省钱,也是要有投入的,不然怎么知道好声的标准?

在搜索大海绵套时,发现有皮质的K701耳套卖,而且评论区反应很好,我就纳闷了,在换条耳机线就能提升音质的时代,换上皮套后发闷的声音他们觉得很好吗?

网友:
DIY的乐趣就是在于过程!

网友:
独家订制款耳机。高端订制版一般人享受不了.....

网友:
耳机专业玩家

网友A:
壳子多少钱败的呀
看着不错
不贵的话搞一套玩玩儿

网友:
看到701大手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多少钱败的呀
看着不错
不贵的话搞一套玩玩儿

连运费14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g5r6cvu12ac

网友:
耳机带久了很热啊,不过你这个有点YY,发烧友吧

网友B:
这么多大耳机啊,发烧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大耳机啊,发烧友

让我想到个词,监听级耳机,哈哈,没用过贵货,不懂,最贵的就听过IE80

其他的木耳朵,我以前用PSP自带的耳机都觉得那个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