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胜利VC71B热电偶校验仪电路鉴赏

楼主(2021-05-16):
整机正面
通电液晶显示全面

打开后盖,全部硬芯

板子设计很不错,比万用表规范多了,保险采用自恢复保险

细节

还是细节

不再拆了,300多银子新购,拆坏了就麻烦了。
功能如下:
本系列仪表具有以下功能:
l 100mV30V直流电压测量,20mA直流电流测量、开关量测量
l 100mV10V直流电压输出20mA直流电流输出SIMULATE输出
l VmA手动步进输出、自动波形输出功能
l VmA和百分比同时显示;
l 环路检测功能:同时进行24V回路供电并测量电流
热电偶型增加了以下功能:
l RSBKEJTN八个分度热电偶测量和输出功能
l 温度摄氏度、华氏度显示;
l 自动冷端补偿和手动冷端补偿功能;
有10V电压输出,实测可达11V,可任意设置电压值大小,可以当基准校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

网友:
既然是热电偶校验仪,那么是如何校验热电偶的呢?

楼主:
两种方法,第一种可以模拟热电偶,屏幕输入温度当温度探头接测温万用表或测温仪使用;第二种还能外接热电偶检测温度使用。

网友:
看外形应该是新款,胜利的校验仪还是可以的,就是用料不够给力!黑压压一片,虽说黑色电阻也不一定不好!但是,国外品牌大量使用彩色封装的电阻,应该也不是为了好看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