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剪刀剪了块拼版,速度还行,就是手有点疼

楼主(2021-05-16):
买了个可以剪铁皮的剪刀,就是用来剪电路板。1.2mm的板子,上面有很多小电路板,勾刀用着太麻烦,剪了块儿去年的板子,我觉得还行。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白色的板子是这个月收到的1mm板子

网友A:
有几块剪歪啦

楼主:
这块绿板上的丝印估计是多印了几次,浮雕一样,立体感很强,就只有这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块剪歪啦

哈哈,我感觉挺好啦,就是有点变型,这个问题不大,手钳夹一下就好了。这块板子以前用勾刀划过,真费劲!

网友B:
你需要一个切割片

楼主:
剪1mm厚的板子轻松多了!

网友C:
都打版了都不割那打版还有啥意思?话说打版发过来都是没割过分割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个切割片

目前看来不上1.6就先不考虑了。

网友D:
赶紧弄个袖珍桌上型台锯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9958

或者是打0.8或者0.5不是剪得更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打版了都不割那打版还有啥意思?话说打版发过来都是没割过分割过的吗? ...

你说的是一张板子一个电路的那种吧,v割这种功能是另外收费的,拼板有人也开过槽,审核的时候可能过不了。
这把尺子就是单独的一块板

网友E:
0.8的板子用普通剪刀很容易就剪开了,而且茬口整齐,可以考虑以后打0.8的板子

网友F:
打0.8的  随便剪  还没有粉尘

楼主:
引用 网友E:
0.8的板子用普通剪刀很容易就剪开了,而且茬口整齐,可以考虑以后打0.8的板子 ...

0.8的板子我也是有的!今年就没打过1.2的,1.2的上面有7135

网友G:
这样弄不收拼板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紧弄个袖珍桌上型台锯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9958

我第一次打板的时候,坛子里关于怎么割板的帖子都看了,懒人就不那么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0.8的  随便剪  还没有粉尘

我做的板子都比较小,上面有充电芯片、led和驱动,都是发热大户,太薄的板子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弄不收拼板费吗?

没有邮票孔,没有开长槽孔,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邮票孔,没有开长槽孔,都可以的。

这样也可以啊?我以为这样多个相同的要算拼版呢,下次再去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邮票孔,没有开长槽孔,都可以的。

这个是在捷配打的板吗?我在嘉立创用5元打样,也是没有邮票孔,没有开槽,手工摆的位置,结果审核说是拼板,要几大百拼板费,最后我就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在捷配打的板吗?我在嘉立创用5元打样,也是没有邮票孔,没有开槽,手工摆的位置,结果审核说是拼 ...

之前都是jlc,上面两个白色的是jp的。我每次都是这样,审核都过了,可能我的电路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