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推荐HM4064替换芯片

楼主(2021-05-16):
4串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HM4064 是 PWM 降压模式四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四节锂电池充电进行自动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HM4064 具有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的充电。在恒压充电模式,HM4064 将电池电压调制在 16.8V,精度为±1%;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 11.2V时,HM4064用所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1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外部电阻所设置的值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16V时,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HM4064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其它功能包括输入低电压锁存,电池温度监测,电池端过压保护和充电状态指示等。 HM4064 采用 16 管脚 TSSOP 封装。

网友A:
上海如韵家的可以看看,他家的各种充电芯片看着还挺全的,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如韵家的可以看看,他家的各种充电芯片看着还挺全的,价格也不贵

谢谢你
虽然,我没搜到你推荐的店铺
但我搜到了16.8伏充电器,不维修了
直接换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虽然,我没搜到你推荐的店铺
但我搜到了16.8伏充电器,不维修了

这个不是淘宝店铺,是厂家名,百度搜一下,厂家有芯片型号类型用处的说明,挺详细的,我之前撸了不少他家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淘宝店铺,是厂家名,百度搜一下,厂家有芯片型号类型用处的说明,挺详细的,我之前撸了不少他家 ...

撸厂家?
经验能透露一二吗
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淘宝店铺,是厂家名,百度搜一下,厂家有芯片型号类型用处的说明,挺详细的,我之前撸了不少他家 ...

谢谢你哦
找到了,外围电路一摸一样
你太厉害了
样品申请表我也下载了,申请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哦
找到了,外围电路一摸一样
你太厉害了

不好意思,不是撸厂家,是以前有淘宝红包的时候撸的淘宝的,不过反正也不贵,买点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不是撸厂家,是以前有淘宝红包的时候撸的淘宝的,不过反正也不贵,买点也没事 ...

前辈,你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