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电动车铅酸电池平衡充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21-05-16):
请教大神们,电动车铅酸电池平衡充这样接可以吗?刚刚在仓库里翻出6个一样的电源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加防倒灌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加防倒灌的电路?

在每个 电源与电池之间加个大功率二极管吗?

网友B:
铅酸也玩平衡充?

网友C:
这个图画的相当直观明了,牛逼克拉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也玩平衡充?

发现有个电池容量少了。怕充电时有的过充,有的充不饱,刚好找到闲置的电源,放着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画的相当直观明了,牛逼克拉斯

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D:
铅酸没有必要,铅酸耐过冲,除非容量单独损失,否则一致性几乎不会有太大差异,14.8伏本身就是一个过冲电压,所以达到这个电压后充电器会把电压回落到安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没有必要,铅酸耐过冲,除非容量单独损失,否则一致性几乎不会有太大差异,14.8伏本身就是一个过冲电压 ...

发现是有个电池容量少了。想知道这样接线可行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现是有个电池容量少了。想知道这样接线可行不?

可以的,不需要改动任何线路直接接上,220端可以并接成一个插头,避免忘记插其中某个,最好充电器都带灯,否则坏了不自知!!!

网友:
简单标准的破坏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不需要改动任何线路直接接上,220端可以并接成一个插头,避免忘记插其中某个,最好充电器都带灯 ...

哈哈哈 好的 谢谢

网友:
刚注意看,楼主说的是“六个一样的电源”,不是充电器啊?

网友:
铅电池根本没必要这样搞也没有意义。一个12伏的电池是6个单体串起来的。就算电池平衡了,你也没法保证单体平衡。

网友: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简单说,就是没有用

网友:
没必要,半年左右倒一下电瓶次序有缺液的补一点水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充电

网友:
接线可以,电压应不超过13.8v,防止电瓶失水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