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些棘轮扳手选哪个?

楼主(2021-05-16):
1,史丹利,1/2接口,48齿,铬钒钢,胶柄,251mm,终身保用。148元。

2,史丹利,1/2接口,54齿,铬钒钢,钢柄,240mm,终身保用,97元。

3,世达,1/2接口,45齿,铬钒钢,胶柄,255mm,终身保用,168.8元。

4,捷科,1/2接口,45齿,铬钒钢,胶柄,240mm,终身保用,149.14元。

5,老A,1/2接口,36齿,铬钒钢,胶柄,255mm,非终身保用,110元。

6,老A,1/2接口,48齿,铬钼钢齿轮,铬钒钢手柄,255mm,非终身保用,109元。

7,劲凯(keycon),1/2接口,45齿,铬钒钢齿轮,胶柄,255mm,终身保用,48.5元。

8,宝德力,扭力扳手,1/2接口,40-400NM,650mm,重4kg,280元。

9,宝德力,扭力扳手,1/2接口,50-350NM,610mm,重3kg,245元。

10,宝德力,扭力扳手,1/2接口,20-220mm,480mm,重1.8kg,180元。

以上这些,选哪个合适?
用途,工地使用,用来干活,非抚摸。
再有,扭力扳手能不能当普通棘轮扳手用?

网友A:
我买的这个45齿大飞用好几年了,感觉质量还可以,平时自己的汽车,电动车都是用他做维修保养,大力拧也没问题,不过好像现在卖的这个款和我以前买的这么快,有点不一样

网友:
世达  捷科

网友:
捷科  世达

网友B:
我买过一套3/8的飞鹿,拆车保养用,偶尔当铁锤砸,遇到拧不动的拿铁锤砸手柄,很争气没坏过,后来发现了冲击扳手这黑科技玩意,于是棘轮渐渐的开始吃灰了,遇到犄角旮旯的地方才需要它出马

网友:
前几天几十块的电扳手不香么???

网友C:
电动棘轮才是真香,前几天买了咸鱼套考伯特的中飞,零角度棘轮,加一套12齿的多用套筒,才一百,到手发现还是电动的爽…优先用冲击扳手,然后是电动棘轮,基本上只有电动没法解决,才用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个45齿大飞用好几年了,感觉质量还可以,平时自己的汽车,电动车都是用他做维修保养,大力拧也没问 ...

估计是现在质量倒退了,我看他的评价,全都是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一套3/8的飞鹿,拆车保养用,偶尔当铁锤砸,遇到拧不动的拿铁锤砸手柄,很争气没坏过,后来发现了冲 ...

有些时候棘轮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棘轮才是真香,前几天买了咸鱼套考伯特的中飞,零角度棘轮,加一套12齿的多用套筒,才一百,到手发现还 ...

并不这么认为,手动有手动的好处

网友D:
还有电动棘轮高端了  我去看看

网友E:
买了一套大飞,两年了一次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一套大飞,两年了一次没用过

你买的啥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电动棘轮高端了  我去看看

电动棘轮很有意思,电机正反转,前面的输出轴能正反转,那个棘轮头上的转换开关也能改变正反转

网友:
咸鱼上买过一个含小飞和大飞的108件套  100块

网友F:
华丰巨箭。看广告吹的是套筒国标起草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丰巨箭。看广告吹的是套筒国标起草单位。

没啥名气,仅仅是听过这个名字而已。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名气,仅仅是听过这个名字而已。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买过几个他家的冲击扳手套筒,黑色加厚的,质量上没遇到啥问题,因为之前买的飞鹿棘轮套装是中飞,冲击扳手要用大飞

网友G:
    还得看具体的用途,可调式扭力扳手适合精密机器,一般机器用指针式的就足够了,世达的才40块。棘轮的方便之处是不用每一下都拿下套筒就可以快速拧,但255长的棘轮还是短了点力量不够,怎么也得500左右。
    看修车店都用棘轮扳手快速拧上,然后用指针式的不带棘轮的扭力扳手紧两下达到指定扭力,他们这种工具组合应该是在工作中得出的实用又经济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得看具体的用途,可调式扭力扳手适合精密机器,一般机器用指针式的就足够了,世达的才40块。棘轮的方 ...

我看到的修车店是,用大十字的套筒,上了几扣后,一手抓住一头,另一只手把十字横杆会使劲一转,惯性就把螺丝上了半紧 ,再用指针式的扭力扳手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