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简数显单管电子负载

楼主(2021-05-16):
弄了个超简单的单管数显电子负载,只用来测试小功率电源,最大电流设定为10A(应付50W以下负载),对我来说足够用了。

焊上贴片元器件的电路板跟一毛硬币对比

焊接上插接件

使用CPU散热器散热,简单使用4个螺丝用作底座

用一个螺丝固定好负载MOS管,接上风扇和电压电流表头

来张组装好在测试中的正面照

电路板装配图

附上可以直接打板的gerber文件

网友:
楼主你附个电路图上来吧

楼主:
补上原理图

网友:
谢谢,电路图留下了,谢谢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个是在立创设计的吗?我有一个小问题,你这个板子应该不大,但是如果要铺满10CM X 10CM的话,怎么排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个是在立创设计的吗?我有一个小问题,你这个板子应该不大,但是如果要铺满10CM X 10CM的话 ...

才10来个元件,自己重新layout下,你想怎么排版都可以了

网友B:
才看到楼主mos固定在散热器侧面,接触面积太小了,建议移到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看到楼主mos固定在散热器侧面,接触面积太小了,建议移到底部。

MOS管是涂满导热硅脂固定的,无碍,实测导热也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上原理图

楼主能给小白讲解一下原理图么?

网友D:
请问你的电流表头是自己做的  还是买的  我在某宝没有找到这种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电流表头是自己做的  还是买的  我在某宝没有找到这种表头

就X宝最便宜的这种表头,LM324版电子负载用的那款,选10A量程款,表头上的康铜采样电阻要拆掉(使用电路板上的采样电阻尽量减少不稳定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小白讲解一下原理图么?

来个容易看明白的近似原理图

网友C(2021-08-31):
感谢lz,仿制一个试试,用来给法拉电容放电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lz,仿制一个试试,用来给法拉电容放电正好。

这个是简陋版本,又有更精致的版本了,有要仿制的坛友可以等待发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简陋版本,又有更精致的版本了,有要仿制的坛友可以等待发布

电容放电不需要精致,连电压电流表也不需要,只需要快速放光了就行,我没有5k的电位器,用10k的行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简陋版本,又有更精致的版本了,有要仿制的坛友可以等待发布

大概什么时候公布呢,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放电不需要精致,连电压电流表也不需要,只需要快速放光了就行,我没有5k的电位器,用10k的行么? ...

用10k电位器的话并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E:
大概什么时候公布呢,期待。

我的帖子也有电子负载  开源 有胆量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