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个比较良心的山寨家用电动锂电池螺丝刀,手电钻?

楼主(2021-05-16):
刚刚用了2年多30多元山寨的12v坏掉了,电池还行,估计是电机烧了。求推荐一个比较良心的山寨家用电动锂电池螺丝刀,手电钻?ppd上好多选择看的眼花了。。。电池也是乱标,什么980vf,680vf1280vf等等,看电池外形都一样,开外形应该就是3-6个电芯
主要用途是上螺丝,转孔,打磨等等用途比较野

网友:
去买个小凡, 现在很便宜,110就有,

网友:
家里打打鸡蛋30左右就可以用,但是要钻孔打磨拧螺丝什么的就要稍微质量好一点的了,同心度和电池耐用性都是要考虑到的!!!

网友A:
指望山寨有良心不如指望特斯拉有刹车,楼上说的小凡或者100多点12V东成大艺不可以吗

网友:
螺丝刀,手电钻。。螺丝刀买东城  得力的100元,,手电钻就小凡好了。

楼主:
螺丝刀不是主力,东城的螺丝刀有一个12v的了,就是旧点

网友B:
换个电机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就好了呀

问题是:为换此电机,而又用坏另一把山寨家用电动锂电池螺丝刀的电机。

网友:
既然你觉得电池还行,那就按照电池来选型。至少多个备用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望山寨有良心不如指望特斯拉有刹车,楼上说的小凡或者100多点12V东成大艺不可以吗 ...

不是洗特斯拉
如果特斯拉不是触碰到某些群体的利益
也不会被抹黑得这么惨了
如果你看过特斯拉的拆解视频 你就知道国产电动车和特斯拉的差距 至少10年

楼主:
所谓良心就是性价比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洗特斯拉
如果特斯拉不是触碰到某些群体的利益
也不会被抹黑得这么惨了

真相重要,小命更重要,没有弱点会被人按住了往死里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洗特斯拉
如果特斯拉不是触碰到某些群体的利益
也不会被抹黑得这么惨了

别的不说   甩锅国家电网绝对是没得洗

大家讨厌的是它傲慢的态度   “反正我们特斯拉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洗特斯拉
如果特斯拉不是触碰到某些群体的利益
也不会被抹黑得这么惨了

开门做生意没有不触碰别人利益的,怎么没见其他厂家被黑的这么惨,拆解好看有什么用,整一大堆高科技反而连最起码的刹车都搞不好有什么用,到天堂去找马斯克算账吗

网友:
便宜的就行,如果使用频率非常高则建议买好点的...

网友:
想要山寨有良心,好比让妓女交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门做生意没有不触碰别人利益的,怎么没见其他厂家被黑的这么惨,拆解好看有什么用,整一大堆高科技反而 ...

特斯拉卖电动车赚钱搞航天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具体的细节 网上不便多说
目前太空是没有国际法律可以控制的
所以只要你第一时间去到太空 你就可以说了算

背后牵涉到的东西 可不只是“刹车不灵”这么肤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说   甩锅国家电网绝对是没得洗

大家讨厌的是它傲慢的态度   “反正我们特斯拉没问题” ...

这是一种舆论控制的手法而已
买不起的肯定是继续煽风点火的 买得起的依然偷偷支持
之前H&M 还有耐克 不也是这样吗?
最后还是国人的身体最老实 鞋子继续抢购 衣服继续买买买

网友:
我们的海鲜牌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特斯拉赚钱去干什么和消费者有什么关系,连个车都造不好还搞航天,笑死人,越扯越玄太空都来了,混这坛子的都是理性派,咱不信玄学,你愿意相信马斯克,愿意相信特斯拉买来开就是,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不要跑来强行洗白